X2铣床加数显

楼主(2024-01-03):
20多年的老X2改滚珠丝杆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整数显,原因是成品光栅尺尺寸太大,不适合X2的小机身。直到发现这个外接数显尺,体积小巧,非常适合X2的身材,安排!

Y轴

X轴

Z轴

网友:
简直像是量身定做一样

网友A:
这种电子尺我也试着安装过,觉得精度不行,没铣床Z轴那种数显游标卡尺精确,后来拆了。

网友B:
三套多大规格的?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尺我也试着安装过,觉得精度不行,没铣床Z轴那种数显游标卡尺精确,后来拆了。

这个和数显游标卡尺(还有你说那种标尺)是同样的结构和原理啊,怎么精度不好呢?坛友能详细说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套多大规格的?多少钱?

尺寸选择要根据你铣床的三轴长度具体而定。具体到X2:X轴150,Y轴300(略长要锯一点),Z轴200。总共300多块。

楼主:
数显尺的安装与光栅尺差不多,要保持与之对应的移动轴平行,还就就是各轴的移动间隙和丝杠间隙要尽量小,这些都是测量精度的保障。这种数显尺与数显卡尺和数显标尺结构及原理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数显表头外接,所以尺子的精度没有问题,安装和调整不到位才是误差大的原因。我的实际使用中,精度和光栅尺没啥差别,完全可以满足业余制作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数显游标卡尺(还有你说那种标尺)是同样的结构和原理啊,怎么精度不好呢?坛友能详细说说么?

我的铣床是25LV,买的论坛二手机,原机主以前装过数显,所以安装架子是现成的,
当然原机主用的数显更专业大屏幕那种,我的是简易的那种,
我的一轴也就100元左右那种,
我主要是安装在正对着我的那个轴,大概是X轴吧,
装完了,觉得反应迟钝,数字飘,重复定位不准,啥的,
后来马上就拆了,
Z轴是原生卡尺那种,就很精确,说进给50丝就是50丝,
X轴可能要装千分尺那种,可能更精确一些。
我使用时间不长,也就试了1-2天,
到现在还闲置着,有空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
同系列sx2路过,感谢大佬详解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显尺的安装与光栅尺差不多,要保持与之对应的移动轴平行,还就就是各轴的移动间隙和丝杠间隙要尽量小,这 ...

价格与二手光栅尺差不多。好在体积小不占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铣床是25LV,买的论坛二手机,原机主以前装过数显,所以安装架子是现成的,
当然原机主用的数显更专 ...

应该是尺子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
进来瞧一瞧

网友(2024-02-28):
磁栅尺,精度差点,但是可以做到非常长的距离,业余制作足够了

网友:
光栅尺保护的相对好一点,有罩子,不容易出问题,用的时间相对长。容栅尺买那种IP5的抗油污的好点,有的很容易坏,跳数

网友:
光栅尺现在也有一种小规格的,比原来那种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