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故障

楼主(2024-01-03):
    加油门只有尾电机旋转,又或者主电机旋转几秒后停转。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同时我观察到电调上有水垢?猜测是电调短路了
    求助各位模友

网友(2024-05-17):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该买哪种mos管,焊接技术也不咋地 我还是去买现成的电调吧

我找到个20块的能用的电调

楼主(2024-01-05):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电调线。黑色那根已经破皮了。有可能里面断了缺相。然后检查一下电机的每两相之间的阻值。这个电 ...

专业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电调线。黑色那根已经破皮了。有可能里面断了缺相。然后检查一下电机的每两相之间的阻值。这个电调虽然性能差但是不容易坏

楼主:
不知道该买哪种mos管,焊接技术也不咋地 我还是去买现成的电调吧

楼主:
噢噢这样啊

网友:
一般是MOS管烧了。替换个新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