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直供电烧k8怎么办

楼主(2024-01-05):
最近收一台二手700,折腾好久被bec供电难倒了。
由于凤凰120电调没有bec,想用2s锂电直连K8,烧了第一个陀螺仪。第二次改成2S锂电接接收机,接收机给陀螺仪供电,烧焦第二个陀螺仪。第三次用外置bec连陀螺仪,这次没烧焦,只是烧傻了,通电不自检,舵面没反应。
不知道到底哪里弄错了,希望高人多指点。

网友:
22.2v都烧不了k8

网友:
我的K8一直都是2S锂电直驱,没问题啊,你看看啥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另外你查查你这个版本的K8支持最高电压是多少,我的K8都是21年后买的,也可能不同版本不一样

网友A:
不是直连2S问题,应该是舵机有问题烧K8

网友:
用2s锂铁不会烧吧

网友:
你问问客服K8最高接受多少伏电压,然后万用表量量输出电压是多少。另外你这个布线稍微弄弄啊。

网友B:
不管大K还是小K,2S供电绝对不会烧的,调机我都是直插2S电池,油机也是外接8.4VBEC供电,楼主因该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烧坏的。

网友:
2S烧不掉陀螺仪,控制变量法排查一下。
不接其他设备,只用2S电接陀螺仪看看烧不烧。
另外烧掉的陀螺仪看看是烧的什么元件。

网友:
2s不可能烧陀螺仪。最后不质检就是接线模式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搭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搭错线了

接线确定没错,绿灯一直亮着,正常使用一个多小时才烧坏。
等换完新舵机测试之后,再向各位报告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连2S问题,应该是舵机有问题烧K8

通过用420小鸡对比测试,初步确定是舵机问题。
在420上测试了四种供电方式,均未影响K8陀螺仪供电及功能:
1-电调bec供电(这个肯定没问题,只是为了对比);
2-开关式bec使用7.4v供电;
3-线性bec使用6.0v和7.4v供电;
4-2s直插接收机7.0-8.3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用420小鸡对比测试,初步确定是舵机问题。
在420上测试了四种供电方式,均未影响K8陀螺仪供电及功能 ...

k8和6208sb直接6s都是不会烧的,我试过

楼主:
报告一下最新测试结果,是电压回传模块导致的烧陀螺仪,今晚又烧了一个接收机,具体过程是回传模块发热,然后接收机就挂了。
舵机没问题,用舵机测试仪测过了,电流和速度都在正常范围。

网友:
k8用2s供电的飘过,确实没有烧。查找别的原因吧,是不是山寨太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大K还是小K,2S供电绝对不会烧的,调机我都是直插2S电池,油机也是外接8.4VBEC供电,楼主因该是有其他 ...

盗版的,坏不坏看人品。有好好的亚拓拆机不用,用什么k8。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下最新测试结果,是电压回传模块导致的烧陀螺仪,今晚又烧了一个接收机,具体过程是回传模块发热,然 ...

原来如此!

网友D:
一直2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