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模仿SAB的全金属减速齿轮箱

楼主(2024-01-07):
天下飞机一大抄,抄来抄去有提高

全世界的各种模型直升机都在相互借鉴
已经说不清楚,是谁在抄谁的了

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另外一个厂家直接模仿SAB的全金属减速齿轮箱

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再有创新呢?

网友:
直升机有减速齿轮箱?

网友A:
我看就传统的一个电机齿一个大齿盘就完了的方案是最好的,轻,低成本,好调,兼容多电机之类。其他旁门左道都是为了不同而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就传统的一个电机齿一个大齿盘就完了的方案是最好的,轻,低成本,好调,兼容多电机之类。其他旁门左道 ...

我感觉也是

网友:
它这个核心还是2级传统,至于封闭是为了润滑,不封闭也行,就是KDS和Trex那种,还有以前欧洲竞速机也有出

封闭可以加长维护周期,但是这样搞,成本很高,小厂卖这么贵  没有竞争力

说回2级传动,最大的好处是皮带可以从第一级取动力,这样前皮带轮可以不用做的很大就可以维持持币,后面皮带轮也可以很大,提升尾巴能力

网友:
泰世X4就搞过,很失败!

网友: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网友B:
我个人也是一路玩了几架SAB的机子,在我看来SAB使用2级传动波箱的设计主要是为它的造型服务,为了不让主轴大齿盘做得太大(不能超出机身的宽度)。这个设计放在700级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因700级动力富余),但是这一设计放在它自家的570级别和580级别就有弊端,(因为重量不够极致和重心不够集中,所以它需要更高规格的动力单元)这也就是为什么买SAB中型机的大部分模友上12S电装的原因,比如老款SAB 570和现款Kraken 580、RAW 580想爽飞就得上12S电装的原因,只能说有失必有得

网友:
可能是有专利不能仿造,要么就是给你图纸也造不出来

网友C:
工业无人直升机很多都用这种封闭齿轮箱。至于这种只能说没必要抄,也用不着抄。大齿盘的结构就挺好的,其他的舵机布局和一体主板那个才有抄的必要

网友:
这项爱好太小众了,没什么利润可赚,能卖出多少(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坏)。还有所谓的创新往哪方便创新呢?当下这类存粹的3D直机或者3C直机真的差不多卷到头了

楼主:
越卷越显示出创新的重要性 含金量

网友D(2024-05-12):
     sab 700 出过钢制的 大齿  为啥其他厂家不用钢制大齿。根本不坏。   sab 这种封闭齿轮箱。 你了解下 。坏的有几个。 。。。整机售价 跟配件售价比例式多少。 。多卖个塑料大齿不好吗?
    很多设计不是因为好用。适用。实用。 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及消费心理。 满足厂家的利益。 满足不易简易替代的方式。。。比方说。 sab 的 尾皮带  261齿。  市场上 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的 只有 260齿。  所以 sab 261齿的皮带一根可以卖 200. 。。 市场上的 260齿的盖茨 才卖 60. 我把尾波箱的碳片槽口修掉点。尾巴向前移动几个毫米就完美的采用60块的皮带。几毫米的事。厂家来说钱是要赚的,用户有几个懂得 钱怎么去省。
    比如取悦用户。 例如 第三轴承座。小飞机有什么用处 大飞机也没什么用处。 。。厂家不做。用户鄙视说为啥不做。 第三轴承座可以加强钢性,但实际有多少意义?  厂家有时候 不去解释市场上的各种问题。迎合就好吗 多卖个东西有什不妥吗?多个没用的累赘吹牛不好吗?     很多设计就是过渡设计。但用户喜欢。 厂家肯定也喜欢。有钱进来就行。。 。

    好久不买新飞机了。。 都是宣传。  什么耐炸 什么直驱。什么吊炸天的 设计。 返回来你看看 n年前的sjm 南京尚真直升机的设计思路, 一个主板加中心座,尾巴一根棍子,双推尾波箱。这么多年是不是好多飞机都有这些痕迹。改变了啥。  还吵来吵去。谁抄了谁。谁偷了谁。 。。 也就 sab raw  做了很多尝试。。。但价格是有点高。 配件也 不稳定。 算还是继续我的 老飞机。捂紧钱包。努力赚钱。   我这都是瞎逼逼。 喜欢就看看 不喜欢就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b 700 出过钢制的 大齿  为啥其他厂家不用钢制大齿。根本不坏。   sab 这种封闭齿轮箱。 你了解下  ...

总结的很好,新飞机对我没啥吸引力,除非是新机抛售,就像我那台罗7油机,一套全新发动机的钱送个空机我才愿意搞搞,要不你光买一台空机卖六七千加上全新发动机都上万了,落地几个起落后卖二手3000都难出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也是一路玩了几架SAB的机子,在我看来SAB使用2级传动波箱的设计主要是为它的造型服务,为了不让主轴 ...

两级传动占用的横向尺寸小,头罩可以紧贴侧板,一级齿轮传动尺寸大一点,头罩两边鼓起来也能包住,一级皮带传动尺寸太大,索性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无人直升机很多都用这种封闭齿轮箱。至于这种只能说没必要抄,也用不着抄。大齿盘的结构就挺好的,其他 ...

这样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b 700 出过钢制的 大齿  为啥其他厂家不用钢制大齿。根本不坏。   sab 这种封闭齿轮箱。 你了解下  ...

这几种设计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