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接插件是 如何区分公母端子的?

楼主(2024-01-08):
航模接插件是 如何区分公母端子的?
声明:如果有错误,敬请指正。谢谢!
连接器亦称作接插件、插头和插座。一般是指电器连接器。即连接两个有源器件的器件,传输电流或信号。
连接器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譬如常见的数据线,电脑线,也是接插件的一种,对于相互配套的的连接器有公母之分,那么该如何区分呢?
通俗来讲,往里插的,像一根针似的,凸出来的接头,是公头;另一方凹进去的接头为母头。
前提条件是:凸出来的或者凹进去的指的是金属部分,不是指外面的保护壳或支撑座。

网友A:
你想想公的有什么,再对比一下这些插头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公的有什么,再对比一下这些插头就明白了

恍然大悟

网友:
你想象一下,母的是被插的就知道了

网友:
还得联想啊  哈哈哈

网友B:
以铜头为准,戳进去的是公头,包外面的是母头,至于外面的塑料套,那属于包皮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铜头为准,戳进去的是公头,包外面的是母头,至于外面的塑料套,那属于包皮过长

此评论处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我一般不考虑这种,那边电气隔离比较好(更好的绝缘),就放电池端,另一边电调或者充电器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公的有什么,再对比一下这些插头就明白了

说的好

网友:
就和人一样 鼓出来 凹进去

网友:
凸出来的是公,凹进去的是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达喜欢标新立异

哥们,Beta的定义没有问题。标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