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ASP46A化油器故障,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4-01-08):
今天把在咸鱼收的asp46拿出来启动,在发动后,调主油针把转速调到了13000左右,桨是10*6的,发动机在这个转速稳定运转了几分钟后,有收小油门,在推倒最大油门,这时发动机出现转速时高时低的,仔细观察发现化油器油门摇臂端在化油器里在油针方向一会进一会出,这样就出现油针一会把油嘴堵一部分转速下降,一会儿又退出来,这就直接导致转速时高时低。熄火后手动按了下油门摇臂(往油嘴方向)油门摇臂组建有1MM的间隙,我拿出其他46发动机的化油器,发现油门摇臂都有间隙,所以我问问,有高手遇到过,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限位螺丝松了?

网友:
弹簧松了

楼主:
我找了个没有的化油器取出弹簧和原来的一起放里面,看看有改善没有

楼主:
自配油的问题,估计是蓖麻油不对

网友A:
化油器旋转桶里面的弹簧不见了吗 它会一直把旋转桶往外推以消除间隙 要不就是油门杆子太硬或角度不好 和弹簧叫劲 导致弹簧无法用力
------------------
沈阳暴力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旋转桶里面的弹簧不见了吗 它会一直把旋转桶往外推以消除间隙 要不就是油门杆子太硬或角度不好 和弹 ...

自配油的问题,不是弹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