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穿越机飞不起来

楼主(2024-01-09):
如题,自己组装的穿越机,富斯i6x遥控器,RX2A-PRO接收机,JHEMCU GHF411AIO-HD40A飞控,在地面站设置各功能都正常,推杆都有反应,保存,断开连接,插电,解锁,然后问题来了,推油门电机纹丝不动,而其它功能转向横滚俯仰电机都能正常转,唯独推油门电机不转,这还咋飞啊,这问题研究几天了,实在是解决不了,来坛子里转下看有没有大神能帮帮,谢谢了

网友A:
地面站没有设置好,检查油门摇杆最低位是不是0油门?

网友B:
按描述怎么有点像反乌龟模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没有设置好,检查油门摇杆最低位是不是0油门?

这个要怎么设置,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描述怎么有点像反乌龟模式了呢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反乌龟,请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解锁是单独设置的AUX1通道,不是推杆解锁

网友C:
还可以检查一下油门杆是否有效。我的大疆都碰到过控的油门杆失效的情况呢,而控的其它功能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检查一下油门杆是否有效。我的大疆都碰到过控的油门杆失效的情况呢,而控的其它功能一切正常

这个不好说,但在地面站油门杆推动是有反应的,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D:
就是开了反乌龟了,在模式界面找到flip over after crash,这个就是反乌龟,把它的触发段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开了反乌龟了,在模式界面找到flip over after crash,这个就是反乌龟,把它的触发段改一下就行

感谢大神,就是这问题,终于搞好可以起飞了,非常非常之感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怎么设置,请指教,谢谢

地面站油门摇杆是不是低于0?遥控器微调或者油门曲线检查,恢复到正向45度一条直线,最低处低于0或者是负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