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条又土又潮的RG65:Vector

楼主(2024-01-11):
去年同学组了一打印机,测试性能时打了条RG65的船体。拖到年底,有些时间了,开始学着做帆船。
这是我的第一条帆船——可以预料到会有一堆问题。帆船的资料比较少,也只能用找到的内容和老外的视频、帖子凑合着看。也欢迎看到这篇帖子的您多拍砖。也由于是第一次做船,所以不少法子都是土法上马,不太专业。说它潮,主要是因为用的东西比较新,3D打印+旋转桅杆。
去年年底开工,前天在上海模友王老师的指导下做完。昨天第一次跑船,动起来就很开心。。就是怎么调整帆,怎么跑,还得学不少。

先上下水的照片,2L发制作过程。做的过程其实挺乱,就按各部分分类上传。
第一次跑,怕回不来,还拉了根线。。回来之后缠得一团糟,解了1个小时。

楼主:
先是船体。用PETG打的,强度高些,也便宜。打出来后发现打印的首层漏水。。刷环氧。
年底上海的天气又冷又潮,环氧干得很慢,加上调胶时犯错,胶干不了,一直是粘的,又磨掉返工,耽误一周。
犯的这错也挺低级:一是重复用塑料杯调胶,残胶使杯壁不圆了,胶搅不开。。二是用了根棍子搅拌,上下层环氧混合不均,下层就没有混入足够的固化剂。用木片就行了。

不知为何,涂环氧后,船体更脆了。。

作者没给船头防撞块的模型,只给了阴模,懒得倒硅胶了,用轻木磨了一块。。

中央套盒,给舵机打了个转接架,结果发现也不便安装。。这办法最后废了。
把中央套盒和尾舵套管粘进去,船体的强度就上来了。堆碳,堆胶。

顺便弯了个导向的环,舵机放后面,结果后来发现主缭绳行程还是不够。

稳向板用450大桨(13块钱一对),把根部锯了,和打印件粘起来,裹碳布/玻纤。用胶粘螺母效果不好,胶会流进螺纹里。最后开出槽来用纤维胶带粘住了。。

做了一对稳向板,用蹩脚的catia技术画了个转接座,接海神650的压铅(620g)(花费140大洋,占空船成本一半。。)。另一根用找人翻砂铸的铅,750g左右,还没打磨。受“犀牛”IOM的启发,设计成平底的,好铸。

手糊工艺做舵,垫泡沫上重物压着,轻木内核被压成平凸翼型了。。最后用了打印的内核。纤维碎屑扎手是大问题,后来发现先做会轻木飞机,手上有502就不怕了。。

楼主:
最sui的是,本来配重接稳向板的转接座想用螺栓固定,一打眼,发现里面是铝的。。后来只用了环氧。

激光切了舵机安装板,美中不足的是舵机和层板都没做防水。。好在船身涂了3次环氧,沾水打磨后已经滴水不漏。倒是不用太担心。

舵机用了GDW的DS041MG,高压舵,扭力大。用2S锂电。
接起来:

打磨花了不少工夫。中间的缝隙用环氧+轻木粉填了。GEL2环氧调好是蓝的,混了轻木粉会变成诡异的深绿色。。
舵轴用的是2.5的钢丝,先用电磨磨成D形,上轮挡固定(不然会转),再用打印的摇臂固定住。这反人类设计需要用球头内六扳手才能拧。不知为何有些虚位。

桅杆固定螺丝粘到船舱内。一开始把螺母粘进去,胶渗进去把螺纹粘住了,螺丝一拧,螺母和船体脱粘,又拧不下来了。。最后上卡簧钳拆下来了。尖嘴钳伸不进。

补一张稳向板。M2*30拧到稳向板的螺母上。

前后的Hatch用的是PET膜+3M超薄双面胶。一开始还不知道,找老外要图纸,搞得老外一头雾水。后来看了Manta的制作才发现,人家用风筝修补胶带直接贴住了。
其实帆也是同时做的,船体一装起来就有感觉了。

楼主:
然后是帆。旋转桅杆做得挺蒙的其实。
帆型参考GOTH RG65的,论坛里有人发过。先用PET膜裁出来,贴纤维胶带+醋酸纤维胶带凑合一下。打过气眼后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了。

桅杆用了一段鱼竿+6mm碳管粘起来,正好1100……下面粘一小段3mm碳管做转轴。打印了一些小零件。桅杆根部的三通是从Manta那搬来的。

套管嵌铜套,上面斜着打孔方便从船体内取出。旋转桅杆底下的固定压片中间是6*10的防水轴承。

三眼扣,英文名叫adjuster或者bowsie。做得太小了。

穿线工具。

顺带打了些消波块。
拉线工作量比较大,结果做到了跨年。。也算是别样跨年。仪式感仪式感。

于是就这么下水了。帆有点松,后来改了下主帆的挂点。

待明天我再跑跑,调调试试。

网友:
过来看看,高手在民间

网友A:
帆上不需要用这么大的铆钉

还有发现前帆和主帆的前缘很皱褶,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帆上不需要用这么大的铆钉

还有发现前帆和主帆的前缘很皱褶,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用3.5的气眼是不是就行了……我用的是5mm的。或者不打气眼,只贴胶带也行?
我觉得是因为 1)前缘贴胶带时有不平整的地方;2)主帆前缘拉得太紧了,帆的前缘不贴合桅杆的形状。重新拉了一遍主帆,现在展了一些,但今天拿出去跑,发现没风。。无功而返。
第一次出去时帆也有点太松,加上有皱,估计也是因此跑得不顺。现在还有个问题,缭绳行程不够,主帆最多只能打到60度,顺风时似乎有影响。

网友B:
这船太丑了吧..。。不过第一次,能跑就行,加油!下一个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5的气眼是不是就行了……我用的是5mm的。或者不打气眼,只贴胶带也行?
我觉得是因为 1)前缘贴胶带 ...

前缘2mm就可以了,角上用4mm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太丑了吧..。。不过第一次,能跑就行,加油!下一个更好!

不要紧,比俺帅就行,,,
这几天每天都去跑,逐渐调好了,挺好玩。今天下午风和温度都惬意,阳光照在船上,晶莹剔透,身姿优雅。前帆开得多些,也能跑起来了。

感受到船的魅力。美中不足的是,舵面有虚位和漂移,还得想办法。

网友C:
学习了,最近也想弄个打印船体,在manta2017和vector之间徘徊,想问下您的帆料是双面磨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最近也想弄个打印船体,在manta2017和vector之间徘徊,想问下您的帆料是双面磨砂的吗?

manta吧,vector船头窄,顺风容易低头。我pet膜买错了,买成单面磨砂的了。

网友:
看看借鉴下不错的帖子

网友(2024-03-09):
引用 楼主:
manta吧,vector船头窄,顺风容易低头。我pet膜买错了,买成单面磨砂的了。

好像TB上双面磨砂、合适厚度的PET膜比较难买到吧?我找了好久都只找到单面磨砂的

网友(2024-04-20):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要紧,比俺帅就行,,,
这几天每天都去跑,逐渐调好了,挺好玩。今天下午风和温度都惬意,阳光照在船 ...

补个视频。

网友D:
呵呵,前帆和主帆用同一根驶风杆,不知是创新呢还是盲目的瞎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帆和主帆用同一根驶风杆,不知是创新呢还是盲目的瞎试?

既不是创新,也不是瞎搞。没有见过的不要都以为是新的

这种配帆形式存在起码有100年以上,只不过我们没有信息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帆和主帆用同一根驶风杆,不知是创新呢还是盲目的瞎试?

旋转桅杆,Footy和不少RG65都这么用。我帖子里也写了,下一条尝试做传统帆装,比较一下。

网友:
是,没见过,在帆船模型中少见。不过看驶船的视频,转向还是灵活的。只是这样前帆和主帆共用驶风杆相当于是保用了一片帆,前帆的后缘其实可以像主帆寻样直接固定到桅杆,这样可能吃风的效果更好。

网友D:
是,没见过,在帆船模型中少见。不过看驶船的视频,转向还是灵活的。只是这样前帆和主帆共用驶风杆相当于是保用了一片帆,前帆的后缘其实可以像主帆那样直接固定到桅杆,这样可能吃风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见过,在帆船模型中少见。不过看驶船的视频,转向还是灵活的。只是这样前帆和主帆共用驶风杆相当于是 ...

前帆是自由的,还有一驶风杆,可以单独调整开度。我试出来的结果是,开10-15度左右最好,如果全固定成一片就换不动舷了。

楼主:
更新:失手把船体从柜子上碰下来了,船尾碎了一块。PETG涂过环氧后更脆了。
等下一条吧。

网友D:
看来3D打印的船体并不实用,还是用玻纤环氧树脂好。以前我都是用玻纤环氧树脂,最近也开始用玻纤不饱和聚酯。不饱和聚酯的好处是固化快,自然固化几个小时,放保温箱里只要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3D打印的船体并不实用,还是用玻纤环氧树脂好。以前我都是用玻纤环氧树脂,最近也开始用玻纤不饱和聚酯 ...

打印只是成型更容易而已,强度肯定不如复材。同学打印的飞机糊过玻纤后就好了,很结实。下一条打算把船壳打薄点,蒙玻纤布,多花点工夫。不饱和聚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做飞机的多只用环氧……看您描述好像更易操作,强度如何?成品控制变形容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只是成型更容易而已,强度肯定不如复材。同学打印的飞机糊过玻纤后就好了,很结实。下一条打算把船壳 ...

我用挤塑板做阳摸外糊玻璃钢,也不错。

网友D:
不饱和聚酯……强度如何?成品控制变形容易么?

关于不饱和聚酯树酯的性能,了解的不是很多。十多年前曾做过环氧树酯的产品开发,在前期调研时接触过一些不饱和聚酯树酯的资料。不饱和聚酯被大量用于制作玻璃钢制品,如:在意大利有一组油已使用了约100年,就是不饱和聚酯树酯玻璃钢的;二十年前我所工作的单位也使用不饱和聚酯树酯玻璃钢对处于海洋环境是的钢桩使用不饱和聚酯树酯玻璃钢包覆;游乐园的许多设施也是不饱和聚酯树酯玻璃钢制品。但不饱和聚酯树酯的力学性能我并没有测试过,只是从一些介绍材料中了解到其力学性能比环氧树脂略差,抗弯强度能达到不小于120MPa,巴氏硬度不小于48,热变形温度一般在50~60℃间。其固化时的体积收缩率大概在10的负2次方量级。
我在制做时是使用环氧树脂制作阴模,不饱和聚酯树酯制作最终模型船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不饱和聚酯树酯的性能,了解的不是很多。十多年前曾做过环氧树酯的产品开发,在前期调研时接触过一些 ...

受教了,很有帮助!收缩率感觉也不是很高,也许可以用来做飞机。不知有没有做碳纤复材的例子,查到的多半是玻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