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第三台3弟打印机,好用些了

楼主(2024-01-13):
几年前第一台,外部控温热头,挤出机,直接在mach3雕刻机上跑,勉强打出几个小东西,又慢又累不好玩。
第二次把东西搬到模组滑台上,用GRBL跑,也不快也不好玩,每打个零件都要调整,还常常堵热头。
这一次修整热头,还车了个3mm的特氟龙管,发现已经有卖的,早几年没找到就没装。系统改成了kelipper,费劲做了探头测床网,实际使用中基本不加载,平整度大概在0.3左右,一般开机就打,首层没太大毛病。
打pc料收缩严重,不知道搞热床能好多少
动立柱的i3,没看到第二台,跑100震动是杠杠的,不知道架子能顶多久散架,已经松了

楼主(2024-03-15):
打印1.5模的齿轮,能转,0.8模的不行,也许要换更小的喷头才能搞。
断点续打也容易,记下断点位置,或者量高度,改改代码,顶多多打一两层
精度能接受,慢有点难忍。换结构打齿轮应该没有丝杆好。

网友A:
加热床和外罩以后会好很多,值得上

楼主(2024-04-16):
引用 网友A:
加热床和外罩以后会好很多,值得上

结构限制,空间利用率很低, 很难加大外罩. 热床有, 没上. 打pc收缩厉害,尽量绕开。
越打越开心,画图费劲点,打起来成本低,比雕刻机好用。平常漏画几个孔还可以用雕刻机修正。配合很好。

楼主:
20多块钱一公斤的耗材,打起来毫无压力。就是打得花时间。打个小件两个钟头,试错时间成本高。04螺距的丝杆跑到150mm/s,声音不好听。应该换成10的。跑快了吐丝和粘结没有低速好,还是60-80好

楼主(2025-01-31):
引用 网友A:
加热床和外罩以后会好很多,值得上

热床外罩必须上。。。没见过世面听不懂高手的话打个pteg总是容易脱落,热熔胶上
后来搞了台竹子,pteg稳稳当当,有几次忘了开热床,pteg就脱落炒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