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布格希尔3号 港口拖轮制作

楼主(2024-01-13):
        Bugsier 3 中文名:布格希尔3号是德国汉堡 Bugsier-Reederei & BergungsAktiengesellschaft 运营的首批港口拖船之一。
Bugsier 3 是一艘高度机动的船舶,配备了强大的发动机。它被设计用于拖曳其他船只。与当今更加流线型的拖船相比,Bugsier 3 看起来相当传统。它的两根大桅杆和上层建筑的棱角分明的形状给这艘船带来了个性化和功能性的感觉,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套材是德国老牌模型厂家Graupner生产的,比例1/33。是朋友不知从哪里淘来的的老古董,1974年生产。给我时连包装盒都没有了,对照了一下零件清点,原套材的零件并不却少。船体和部分上层为ABS吸塑工艺,强度和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细节偏肉,需要细化。其他零件除了一些注塑件之外,就是一大堆的木层板,各种尺寸的木条木棒,还有大量的铜丝铜管等。
   由于生产年代久远,木层板早已大量变形,而且零件都不是激光切割的,是冲压的——俗称刀模,因此这部分零件决定采用现代的ABS工程塑料板重新加工制作。木条木棒也大多严重变形,这些零件也视情况换用合适的材质制作。
   模型制作前后大约一年时间,中间断断续续停工多次。先上完成照供大家鉴赏,其他过程照会慢慢上传。
套材板件图及图纸和说明书
打磨、切割吸塑船体、舷墙及部分零件

楼主:
由总布置图和船体龙骨可以看出,船底并不是平行于水面,存在很大角度。为了便于后面的划线及制作,使用密度板制作一个简易工装。

使用划线模具和工装对船体进行划线,选取船长的前后三分之一处。再用取形器取形,加工制作可拆卸船架。

动力部分制作,套材中给的轴套支撑结构及舵轴套支撑结构使用1.5mm塑料板冲压加工的,材质偏软形状也不准确,决定使用1.5mm和3mmABS板重新绘图加工。

雕刻机重新加工制作相关零件

套材原零件和新加工零件对比

楼主:
套材中给的电机为减速电机,齿轮箱减速比1:3。经测试这个老古董电机仍然运转正常,但考虑到实际使用,维修更换及电机电压等,齿轮箱不动,更换新的国产电机。这个老电机就收藏了。

套材中的螺旋桨为塑料三叶桨,换成三江出品的铜制四叶桨。套材中给的轴和轴套不知什么原因长度偏长,也换成三江的,选合适的长度。

船底尾部按图纸指示进行开洞,打孔

粘接假组轴套,舵轴套,摇臂,连杆及相关支撑零件

雕刻机加工制作舵机座

雕刻机加工制作电机座

楼主:
船舵制作,为了便于后期维修与维护,在舵和舵轴重合的位置上加装4个螺丝,将舵改造成可拆卸。

安装全部动力部件对电机,舵机进行测试。

楼主:
开始制作静态外观部分。动力测试一切正常,其他如电调,电池,发烟器,汽笛等电子设备的位置摆放,等最后配重时再一一确定。首先是封甲板。套材中给出的甲板和甲板下的肋骨支撑,是木质的,由于年代久远都已变形,而却尺寸也有问题。考虑到防水和后期制作,全部使用ABS板重新制作。

楼主:
船体刮原子灰打磨消除缝隙和落差

驾驶室部分制作,原套材中的驾驶室是使用木层板制作的,搭建后发现变形严重,个别位置有缝隙严重,而且木板后期喷漆很麻烦,要消除木纹。干脆,全部换ABS胶板重做。

楼主:
使用0.5mm厚樱桃木木皮拼接木甲板

ABS胶板和榉木制作首桅杆底座

楼主:
谢谢关注,后续过程会陆续上传。

网友A:
终于看到新帖了,持续关注,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厉害。

网友B:
国内的轻木套材花了我一个多月月的时间,装了蒸汽动力,没弄上盖,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新帖了,持续关注,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厉害。

感谢大师关注,过程会陆续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船、好贴,关注中

谢谢关注,很喜欢你的蒸汽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轻木套材花了我一个多月月的时间,装了蒸汽动力,没弄上盖,看起来还不错。

蒸汽船很棒

网友:
做工很棒

楼主:
开始船体喷漆,遮盖船体,木甲板喷哑光清漆

遮盖甲板,喷水线白漆,用划线盘画出水线,再遮盖船舷,喷船底红

粘接舷墙,遮盖,喷船体黑色

楼主:
制作甲板上部分零件,原套材很多零件材质是木层板的,年代久远,各种变形和形状不准。使用ABS板和榉木全部重做。

楼主:
制作拖缆架,加装吸铁石,做成可拆卸结构

楼主:
制作起锚机和绞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