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配件问题

楼主(2024-01-14):
如题,请问这个配件能用3D打印的吗?推荐什么材料,我留着这个机型改像真机用。

网友:
可以,PLA和ASA都行,但是不推荐再用自攻螺丝了,用常规1.5螺丝配螺母吧,打印件设置螺母安装槽

网友:
其实不一定这个东西,自由树脂,木头,对面搞一块长一点的铁片开孔打穿,都可以,不一定要原来的方法,反正固定好就行了,又看不见

楼主:
我干脆画个图纸用pro改碳板算了,此贴终结

网友:
副厂有干嘛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