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太菜,又来向各位大佬请教mach3伺服电机问题了

楼主(2024-01-15):
各位大佬晚上好,鄙人才疏学浅,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二。如下图,加工出来的圆先是不光滑,全是线段,重装了软件,重装了电脑系统,按照厂家技术的方法也试了无数次,人都傻了,各种参数都在改,在测试,就是不行。为此我查阅了论坛所有的帖子,贴吧的也翻了,官方手册也看了,优酷b站抖音也搜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有没有大佬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伺服是5000脉冲一圈,位置模式,刚性是速度常数150,积分常数75,位置常数80。驱动也换了最新的,按照技术的方法测试了cv角度,cv距离公差,速度和加速度,插件控制里的GS。对了,我用的是SolidWorks cam出的g代码。

网友:
要求尺寸精度高的话,选精确停止模式,加工速度会慢一点

网友:
MACH自带加工策略有圆弧加工,你试试看看,三维图出来的加工程序多是线段拼的圆

网友:
粗浅的建议,多出来的部分都是X,Y轴向方向,是不是检查一下X,Y轴的回差

网友:
啥伺服,什么叫驱动换最新的?我猜一下啊,你如果用国产伺服或者国外低端伺服,那玩意装雕刻机可不行啊。

网友:
好的伺服,还得配好的控制器,MACH3可不行啊,电控得配套啊,不能随便配啊。

网友:
你看机床展上,所有加工中心的配置都是固定的,厂家不同,配置基本一样

网友:
1、超慢的加工速度可以减少对于伺服参数调试的要求,这个实验可以判定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2、判定伺服的参数是否调整到位的唯一标准是跟踪定位误差,这个误差是一条曲线,随速度加速度和负荷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可以从伺服的原厂软件读出,这个值的峰峰值或者有效值根据丝杠传动系数换算成的位移量就是伺服本身带来的误差,如果不同,说明还有其他的误差源

网友:
应该是刀路错误或者参数设置错误。第一次玩宝元系统时就因为参数设置错误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插补算法在PC 内运行。PC 用操作系统的,会有系统调度延时,加上USB转25针打印口也会有数据延时造成XY轴动作上稍有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