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5的丝杆,用60步进电机能拉动吗?

楼主(2024-01-16):
2505的磨制丝杆,长度40CM,有效行程25CM左右,准备做台小雕刻机用,加工的工件最重在30KG以内,60步进电机能拉动吗?或是400W的伺服电机

网友:
不知道。。要是我,我直接上12nm的86闭环。。

网友A:
有负荷扭矩只有0.4牛米,60步进电机和400W伺服足够带动了,实际也带的动,100W的伺服带着都跑的飞快

网友B:
尝试一下,去松下、三菱、安川等大厂的网站上下载伺服选型软件,软件里面可以配置各种驱动、运动方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滑台的重量、行程、丝杠直径长度,选择不同的电机,设置不同的加工参数,切削阻力,然后他会告诉你选型的余量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荷扭矩只有0.4牛米,60步进电机和400W伺服足够带动了,实际也带的动,100W的伺服带着都跑的飞快

好的,你这个计算表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一下,去松下、三菱、安川等大厂的网站上下载伺服选型软件,软件里面可以配置各种驱动、运动方式,您可 ...

好的,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