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级直升机6S用XT60吃得消不?简单航线,不暴力那种。

楼主(2024-01-18):
之前用6S电池玩有副翼550E PRO一直XT60,最近收了台550X,6S,不知道XT60够不够用?

网友:
都550了就别在插头上省钱了吧

网友:
看看模友用什麽就跟着,可以蹭电蹭充电器,没错的

我是用XT60,暂时没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4938

网友:
换个插头这么费劲吗

网友:
用AS150也行

网友A:
关键是电池线粗,XT60能焊接上吗?

网友B:
都买得起550了还在乎几个插头钱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tx60……

网友:
航线没问题,暴力了估计有点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电池线粗,XT60能焊接上吗?

所言极是。确实焊不上去。线太粗了。
换成AS150和XT150搭配了,正极统一AS150,负极XT150,物理防呆(已经AS150插反了烧过一次好盈120A了)。电调端正极用AS150防打火。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B:
都买得起550了还在乎几个插头钱吗

主要是充电器是xt60不用带转接线

网友:
换XT90,麻烦一次以后踏实

网友:
焊根转接线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