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1215空心杯电刷短路导致450l严重炸鸡了

楼主(2024-01-18):
舵机电机是2年前的。。。用了2年没在在换电机

悬停不到几分钟感觉飞机不收受制,打到墙壁炸鸡了,损失三轴,传动轴和传动斜齿,尾管,大桨。

事后冷静分析回忆,炸鸡有个舵机冒烟了,拆开看主板烧很臭的味道,分析原因是1215空心杯电刷磨损严重短路导致失控炸鸡,今天修好了试飞没问题!

你们怎么避免舵机电机坏掉导致炸鸡问题??

网友:
电机也是有寿命的,两年基本也到头了

网友: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使用碳刷电机的舵机肯定存在寿命短的问题,如果用无刷电机舵机的话,这种情况会大大减少。

网友(2024-05-29):
这个电机可以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