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0A无刷电调焊盘掉了

楼主(2024-01-24):
好盈10A无刷电调焊盘掉了,信号线的焊盘掉了。
刮焊盘好深了,死活焊接不牢固。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哪还有点可以飞线,有谁知道呢?

楼主:
附上正反2面的照片

网友:
是信号线吗?

楼主:
是啊,信号线焊盘没了

网友:
不行就换了吧,几十块而已

网友:
串联一个电阻,找单片机上的一个脚,挨个试一下,总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