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收索机有什么牌子选择?

楼主(2024-01-24):
貌似市面略少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船上了,65公分以下船就不要用收索机了,直接上强力的摇臂舵机就好

网友:
我是1米的船,刚开始用的海泰克舵机,硕大的机身、硕大的卷轮,也费电,后来换了威豪上拆下来的没有牌子的,一样跑得好好的。

楼主:
威豪上的貌似也不错,那我找威豪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豪上的貌似也不错,那我找威豪买

看好了,需要几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豪上的貌似也不错,那我找威豪买

最好的帆船模型收索机 : RMG

楼主:
没多大船,用不着这么高级吧

网友:
SW22HV king max出的,目前用下来还不错。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24-03-04):
我觉得还是DIY的最为合适。帆船对重量不敏感,自制的话选择电机和减速器的余地比较大,使用电动工具拆下的电机和减速器,即使在大风天也能迅速收帆。

网友(2024-11-20):
我用的这个,觉得性价比比较高,DIY我个人不太建议,收索机速度与定位准确很重要!

网友:
楼上的前驶风平衡可以有这么长吗?  可以钓鱼了吧

网友:
原配的的跑掉了,临时凑合的重量不够只好加长了

网友A:
第一次做船,打算做条中式帆船,收帆要收75CM的线,能收这么长的线吗?收索舵机出的帆索需要拉紧嘛,会不会帆索乱掉?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做船,打算做条中式帆船,收帆要收75CM的线,能收这么长的线吗?收索舵机出的帆索需要拉紧嘛,会不会 ...

参考一下F5E收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