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看图说话,求分析。

楼主(2024-01-25):
图一,副冀微调向右打到头,右边副冀翘起,飞机才能平飞,说明什么?反扭太大吗?

图二,在面滑跑,左偏,右打杆纠正,会以更小角剧烈右偏,非技术原因。这说明什么?右拉过大?过小?

单独分析上面两图。如果二者在同一架飞机上 是不很矛盾?

网友A:
机翼扭曲变形导致

网友A:
仔细观察机翼左右两侧是否存在变形不对称,迎角不一致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扭曲变形导致

图一 还是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机翼左右两侧是否存在变形不对称,迎角不一致导致

图一 还是图二?

网友:
你说的不是同一架飞机吗?

网友:
同一架飞机,不矛盾

网友:
你拍一张真飞机图片看一下。
图一:如果是单发前拉桨机,需要修一点副翼是很正常的。二战机全部都需要,但是你需要打到头这里肯定有问题,特别如果是商品机的话。
图二:如果飞机没有问题,那就是技术原因,一看就是后三点飞机典型问题。
         修方向要柔和,推油门也要柔和,顺势而为,切中途不要突然的加减油。
         不同的二战机修正都有所不同,这也是二战机的魅力。
还是拍一张你真飞机看看靠谱。

网友:
怎么有点像F1B、C的项目

网友:
图二我是一开始就向右偏来抵消

网友:
拍实机的三视图来看看,有利于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