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380周期性抖动

楼主(2024-01-25):
搞了一架直驱机子,飞起来绕主轴周期性抖动,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
这样的抖动怎么没有金鱼尾。

网友:
降低主旋翼感度试试

网友A:
感度高了  要不就舵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高了  要不就舵机不行

舵机用的DEKO1295,应该没问题,我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单向轴承和大齿盘

网友B:
机械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出问题了

能具体说说可能出问题的部分吗

楼主:
统一回复,问题解决了,如楼上大哥所言,感度高了,我调整了PID后就好了,感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可能出问题的部分吗

查全机轴承,用轴别住转看有没有涩的!电机里的轴承也要查!
看看浆夹有没有变型!
三轴有没有弯!
蟹爪,摇臂有没有变形!
震动大直驱飞机就容易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全机轴承,用轴别住转看有没有涩的!电机里的轴承也要查!
看看浆夹有没有变型!
三轴有没有弯!

十分感谢,这些没问题,已定位到抖动的原因是感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