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航模动力困扰 高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4-01-25):
我的1.2m轻木塞斯纳  起飞重量1kg  卖家带的2212  1400kv电机   30a电调  结果飞不动  我打算用东兴威2212 2450kv  配40a电调 人家说没有用  这个是高速的  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我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机与电调  还有螺旋桨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这个级别用2212
换上2814就让你爽了

网友:
这个跟电调,桨距,桨叶的尺寸,电池,电机参数,综合考虑吧!电机参数和桨的匹配比较重要

网友B:
换2450kv肯定是坏注意,拉低更低。
看看电机的说明,2212 1400kv配9x47桨可以到1.38kg的拉力。飞不动是机型的问题。这种上单翼本来就飞不快。
你想更快可以买2216电机1250kv 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450kv肯定是坏注意,拉低更低。
看看电机的说明,2212 1400kv配9x47桨可以到1.38kg的拉力。飞不动是机 ...

你好 兄弟 你的意思我的2212也行是吧  换个9×47的浆就行    我对速度没有什么要求  先慢点飞   换成2216会更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用2212
换上2814就让你爽了

我的要求不高  能慢慢上天就行  先练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  能慢慢上天就行  先练练

要有足够的动力,
飞的快慢,手上控制,
不是依靠动力弱来保持慢的
另外,高kv是不适合的,
听我的,买个2814或者有的叫3536电机几十块钱,3s下kv1200左右,11寸桨,50a左右电调(其实40就够了)

我有一款类似翼展的练习机,pnp标配就是这套动力,很好飞 ,不过暂时我停产了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足够的动力,
飞的快慢,手上控制,
不是依靠动力弱来保持慢的

妥了 就听您的  现在就买  感谢大哥  那个浆就搜11寸就行是吧 我看啥尺寸都有  不知道改买哪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妥了 就听您的  现在就买  感谢大哥  那个浆就搜11寸就行是吧 我看啥尺寸都有  不知道改买哪个

搜索11吋马刀桨就行了,2212飞轻木鸡属实小马拉大车,2814 KV1000左右+50A电调包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11吋马刀桨就行了,2212飞轻木鸡属实小马拉大车,2814 KV1000左右+50A电调包你爽

大哥 3536  1000kv  +40a好赢电调   +3s  35c  可以不    辛苦

网友D:
不知你所在地区,低海拨飞这飞机2212刚够用,买个大点的电机吧,2450kv动力更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所在地区,低海拨飞这飞机2212刚够用,买个大点的电机吧,2450kv动力更弱

没飞起来   大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有足够的动力,
飞的快慢,手上控制,
不是依靠动力弱来保持慢的

这个方案最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案最优了

感谢兄弟

网友:
给你个参考。我的是EPO的塞斯纳,翼展1.2m,   电机2216,KV1250,桨是1047马刀桨,  飞着还可以,动力足够,但是如果上水鞋就动力不足了。  至于KV2450这种电机,3S电池你得配6寸桨,而且这种KV值的电机适合腰推,尾推的飞机,速度会比较快。前拉机,如果是机翼上那种双发的也可以。

网友:
你试试2212-1100kv10村桨。考虑反扭,比2450好用。电调不用换,逆风可以悬停了

网友:
请问这架塞斯纳是多大翼展的。。那家的货呢。是套件自己组装蒙皮还是有成品卖呀

网友:
新手还是先飞泡沫塞斯纳吧,如用2814电机有点过大,油门不好控制,不出意外这个轻木的首飞就会炸而且不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