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电调定速问题

楼主(2024-01-25):
老哥们,铂金v4电调搭配arduplit直升机固件应该怎么标定转速?,用的matek  f405 -wte飞控

网友A:
精灵模式简单快乐!
默认就是!
标定转速抖音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模式简单快乐!
默认就是!
标定转速抖音有视频!

精灵模式不是每次上电都要重新设置吗?这不更麻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模式不是每次上电都要重新设置吗?这不更麻烦吗

不用设!正常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