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6sz遥控器油门锁定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futaba16sz遥控器怎么油门锁定档位也对应一个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呢?能够取消掉吗?要不然我没办法在油门锁定状态下观察正常、怠速1和怠速2的螺距状态了。谢谢

网友A:
油门锁定本来就是一个飞行模式,用来熄火降落的。

网友B:
找一下离得近的模友当面交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本来就是一个飞行模式,用来熄火降落的。

我知道,但是这样一来,我没办法测量其他模式的螺距了啊,一动油门杆,旋翼就转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离得近的模友当面交流比较好

要不你来?我应该是本地区唯一玩这个的了,别人看我都像看小孩子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你来?我应该是本地区唯一玩这个的了,别人看我都像看小孩子一样

你线上给老模友打视频电话之类的,或者找找说明书看看油门锁定和油门保持的区别,都可以,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线上给老模友打视频电话之类的,或者找找说明书看看油门锁定和油门保持的区别,都可以,这个不难

你的意思是设定两个开关,一个用于油门锁定,一个用于油门保持?说明书太厚了,不直观

网友:
拔掉电机线观察

楼主:
电机线是用三个螺丝固定在电调上的,没那么方便

网友:
首先油门锁定就是熄火模式futaba是固定的0油门开关(开源遥控和jeti遥控可调节油门锁定的油门值)。你调机的时候拔掉电机线或者只插陀螺仪供电线不接动力,来调试油门和对应的螺距曲线,别说方不方便,又不是让你每次拔,调机时候拔就行了,没问题就没问题,炸鸡了才需要再调

网友:
不想拔又想那样那就只能换掉futaba遥控

网友C:
几个模式,螺距曲线都是一样的。你要观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模式,螺距曲线都是一样的。你要观察什么?

你的normal和idle是一样的?我的可不行

网友:
一般大家说的熄火是hold,有对应的曲线一般就用这个。

如果要实现楼主说的,就再加个cut,cut没对应的曲线。

对着说明书看我上面说那些单词,中文翻译不一定好搞,真正资深模友都是用英文的,准确一些。

记得调控时候多看舵机监视器,然后拔电机线,确定绝对没问题再插电机线

网友B:
16SZ是中文的吧,throttle cut和throttle hold就是油门锁定和油门保持,说明书上这部分应该是很详细,懒得看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SZ是中文的吧,throttle cut和throttle hold就是油门锁定和油门保持,说明书上这部分应该是很详细,懒得 ...

没有说明书,二手捡漏捡到的

网友:
那你私信一下加微信吧,视频跟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模式,螺距曲线都是一样的。你要观察什么?

是的,我的几个模式螺距曲线都一样。因为normal模式飞得不多,其次是想保持统一的螺距手感。我在18sz上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功能,如果你想观察螺距,可以把hold模式的螺距曲线设置和normal一样即可。

网友:
个人认为,按安全操作要求来调试,拨掉电机线。

网友:
cut和hold是不同的,我都设置了,CUT用的少,一般飞机在地面时调感度时用,不过CUT需要油门低到一个值以下才会启用,hold我当平时的熄火降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