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加装四合一模块不会调,有偿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4-01-26):
D10加装四合一模块,刷了D固件 5.0,遥控选模式2也就是美国手,用普通模式打升降副翼动,打副翼升降动互相颠倒了,再就是螺距通道不知道怎么设,混控里找出螺距通道(输入是油门通道)设45度的直线,但是只有正螺距没有负螺距,各种舵机行程 舵量调整无效

网友:
搜索说明书好好看下!《deviation中文说明书》

网友:
"副翼升降动互相颠倒了"
高级设置里改回来就行,默认是对调的

楼主:
颠倒的那个有详细步骤吗?副翼 升降对应的CCPM1 CCPM2 CCPM3 是不是就是控制斜盘模式的,是不是这三个模式对调?

楼主:
已初步解决上述问题感谢指导

网友(2024-03-19):
加了模块,怎么刷D固件5.0

网友A:
Devo10  刷机后,CCPM1  CCPM2  CCPM3  是用于有副冀直升机设置的因为没K8之类的飞控,只有锁尾陀螺仪;无副冀直升机是有飞控的,飞控己内建CCPM1  CCPM2  CCPM3 混控 ,所以无副冀直升机调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10  刷机后,CCPM1  CCPM2  CCPM3  是用于有副冀直升机设置的因为没K8之类的飞控,只有锁尾陀螺仪;无 ...

已经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