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电机已烧俩仨月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27):
如题,第六个电机还是烧的昭意4725 520KV,之前烧了的亚拓850电机找人重新绕线复飞了,能飞,但是总感觉动力不足,差点事儿,没有之前昭意4725那么硬朗。一边担心对转齿会不会扫,一边觉得动力不行,怕提高转速再烧电机。每次飞完都先看对转齿,提心吊胆的。哪位老湿能帮分析分析电机啥情况下会烧掉,能不能穷尽一下原因,我愿意试试

网友A:
就你老烧电机,不找找其他原因吗?

网友:
出了吧,搞个小罗或RS7爽飞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老烧电机,不找找其他原因吗?

请教其他指的是什么

网友B:
电机一般堵转才会烧吧,正常飞也烧?

网友C:
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A:
螺距太大!
飞机机械阻力太大,查轴承!
电调有问题,进角等数据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般堵转才会烧吧,正常飞也烧?

堵转一般是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太大!
飞机机械阻力太大,查轴承!
电调有问题,进角等数据不合适!

螺距是12度,机械阻力目前是手拨一下大桨它能靠惯性转动几圈,感觉很顺滑,电调的进角没有动过,默认是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再详细点

我也不知道该咋描述了,甚至想把飞机打散重装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距是12度,机械阻力目前是手拨一下大桨它能靠惯性转动几圈,感觉很顺滑,电调的进角没有动过,默认是15 ...

什麼齒比? 什麼槳? 什麼機?  4725 我13度拍拍拍 連溫度也沒多少...
還有什麼電調什麼電....多少KV ...

网友E:
烧这么多还不换电调?首先排除电机问题,其次排除设置问题,你这些电机大家都有,不管是怎么设置都没见烧的。最后排除手法问题,这些电机剪刀手把电调飞保护也没见烧。原因只有飞机本身机械问题和电调硬件问题。用替换法很容易找出故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螺距是12度,机械阻力目前是手拨一下大桨它能靠惯性转动几圈,感觉很顺滑,电调的进角没有动过,默认是15 ...

15度进角会不会大了,很多这级别的马达推荐进角是5度

网友:
调整进角到发热最小,使用比官方推荐小一号的电机齿,严格控制好电机齿间隙,换个电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麼齒比? 什麼槳? 什麼機?  4725 我13度拍拍拍 連溫度也沒多少...
還有什麼電調什麼電....多少KV ...

8.46和9.33的齿比都试过,都烧,大桨用的富丽的,亚拓700X,电调换过160A和200A,都烧过,电机昭意4725 520KV烧了四个,亚拓原厂850电机烧了一个现在重新绕线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这么多还不换电调?首先排除电机问题,其次排除设置问题,你这些电机大家都有,不管是怎么设置都没见烧的 ...

换过齿比,换过电机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度进角会不会大了,很多这级别的马达推荐进角是5度

好盈200A和160A的电调默认好像就是15度,我没有动过

网友G:
不会是螺丝太长顶到漆包线了吧

网友H:
是不是开关手飞太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盈200A和160A的电调默认好像就是15度,我没有动过

不要看电调默认,要看电机需要的参数。毕竟是可调的选项,出厂总得先填个数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螺丝太长顶到漆包线了吧

这个还真没注意,需要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开关手飞太猛了

开关手也不止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看电调默认,要看电机需要的参数。毕竟是可调的选项,出厂总得先填个数字啊。。。

4725 520KV电机需要多大进角配合啊,我也不知道咋搭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725 520KV电机需要多大进角配合啊,我也不知道咋搭配的

看马达介绍页面,一般是5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4725 520KV电机需要多大进角配合啊,我也不知道咋搭配的

25。15和5也可以只是没25有力。这个进角随便设置也不会烧电机,还没听说过设置错误把电机烧了的。既然换过电调还要烧,90%是你飞机机械问题,要不就是螺丝长顶到线或者电机线和碳板之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15和5也可以只是没25有力。这个进角随便设置也不会烧电机,还没听说过设置错误把电机烧了的。既然换 ...

等我检查一下电机固定螺丝和线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等我检查一下电机固定螺丝和线先

八成是顶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螺丝太长顶到漆包线了吧

这个原因比较靠谱

网友J:
一般烧电机都是因为电机和电调不匹配导致的,飞把电机飞烧概率太小了 虽然我自己也把4525-520飞冒烟过。大概率你的电调内对电机的进角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八成是顶到线了

很遗憾,电机螺丝没那么长,没顶到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烧电机都是因为电机和电调不匹配导致的,飞把电机飞烧概率太小了 虽然我自己也把4525-520飞冒烟过。大 ...

我换过200A和160A的好盈,都是默认进角,都烧

网友A:
你还是改飞油机吧!看烧不烧发动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8.46和9.33的齿比都试过,都烧,大桨用的富丽的,亚拓700X,电调换过160A和200A,都烧过,电机昭意4725 5 ...

電調都換了N個....默認15度應該沒問題.
8.5 跟9.3 更是沒問題....真怪.
定速ELF?
SBEC 怎麼接..?
是明顯 MOSFET BBQ 了還是斷電?  好淫BEC 單獨供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調都換了N個....默認15度應該沒問題.
8.5 跟9.3 更是沒問題....真怪.
定速ELF?

储存和精灵定速都没有问题,电机都是飞着飞着突然冒烟烧掉的

网友:
最後問一下, 螺絲有否過長,  12S 5200 MAH 嗎.?

网友:
好家伙,成悬案了!

网友(2024-03-05):
问题解决没。

网友:
也有好的办法,可以把这个飞机(整机扔掉)。换新的其他品牌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改飞油机吧!看烧不烧发动机!

哈哈哈哈,楼主说的太玄乎了,飞了十几年还没听过烧那么多电机的

网友:
这是我飞到现在看过最灵异的事情了,楼主等于把动力相关设备都换过了还烧,楼主在玩我们吗?哈哈哈

楼主:
不好意思,烧了第7个电机后,问题就解决了,玩不起了,摊牌了我不玩了

网友G: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找不到才不搞了

楼主:
现在我怀疑是我自己的问题,有可能是我开关手,也有可能是我的飞法不对,反正问题就是在这里,我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怀疑是我自己的问题,有可能是我开关手,也有可能是我的飞法不对,反正问题就是在这里,我搞不定了

探讨一下,转速飞多少。然后飞行间隔时间多少,有没有主动散热什么的。

楼主:
转速我是三档,解锁起飞是1700转,第二档1900转,第三档2100,只有摆类动作我才会切第三档,一般航线都是第一档或第二档飞;飞行时间我是倒计时三分钟,从解锁开始计算到上锁结束的,主要怕电池过放,实际每个起落飞行时间是2分半

楼主:
飞行间隔时间是指每个起落的飞行间隔,还是指多久飞一次?每次去飞基本上是连续三四个电休息一根烟再继续,最近没事干不下雨就天天飞;散热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用吧,烧的这七个电机,从夏天烧到冬天,不可能大冬天还要给电机降温吧

楼主:
大家不会是每飞一个起落都等电机凉了再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