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SKY RS7开箱装机~细节拉满

楼主(2024-02-03):
上个月就下单的RS7,苦苦等待后终于发货了,可惜周四到昆明的时候,我还在外面出差,周六返回昆明就马上去提飞机~

马上带着飞机跑朋友那里开始装,自己的工具什么的全在曲靖,在昆明只能跑去蹭朋友的工具了,进入正题,开箱~~~

包装依然跟rs的很像,箱子依然很厚实,送了V控贴纸。迫不及待想看看头罩

我个人更加喜欢纯黄色或者绿色那两款,问了下以后会推出的,不过这款配色的实物比照片好看点,漆面很靓。看下零件全家福~

送了天线座、螺丝胶、502、润滑剂、还有电调线固定座,相当贴心了,尤其螺丝胶小瓶的很方便以后外场携带。
开始装机,拆开包装拿着零件欣赏了半天,首先是这零件的材料密度肯定很高,虽然看着体积不大,镂空也很多,但是拿着挺重的,盲猜应该是7075一类的铝合金吧。

横轴居然用到了10mm粗的,这个扳手的10mm那个孔还从来没用过,螺丝也是m5的扳手才能上,自己以前装xl用的m4的扳手居然都用不上了
金属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处理依然很rs4,这个桨夹摇臂装进去不上螺丝都挺紧的,毫无任何虚位,摇臂球头也是延续了rs4的设计,炸鸡断球头不会导致摇臂报废。
看下旋翼头的成品,质感拉满,十字盘也超级厚实,还有两个小细节,十字盘的轴承还采用了夹紧设计,避免虚位,另外中联的固定螺丝与相位臂螺丝分开,避免相位臂螺丝疲劳变形或者断裂。

接下来开始机身部分组装:(没想到所有轴承都是一线品牌,就连压带轮的轴承都是nmb的),还有这里的主轴座两边的螺丝孔居然是突出来的,盲猜是为了穿侧板,稍后验证。

依然延续了一体式主轴座,主轴轴承也是卡紧的,不需要自己再打胶。还有一体式电机齿轴承座,这里还是需要注意下,电机齿跟轴承内圈是最容易发生磨损的,建议这个位置打一点螺丝胶,至于轴承跟轴承座之间,装进去是刚好紧的,不打胶也可以。看下动力部分~

电池导轨的固定螺丝也用到了6mm长度,再也不用担心拧滑了~自己其它飞机这地方已经拧滑4个螺丝了,果然,主轴座的螺丝孔突出部分就是为了穿过侧板进行定位。
机身主要传动部分结构从电机到主轴座再到尾管都是上下两层金属件互相重叠加强的,整个传动结构应该能承受各种主流电机。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皮带轮的固定螺丝居然也是得m4的扳手上场……(m4的螺丝居然都只能固定尾皮带轮了么?)而且皮带轮也是开了口的夹紧主轴设计,避免螺丝承受剪切力而断裂。其实装到这里,就算不装限位环,主轴也是没有虚位的,只是为了避免大齿盘上下轴承承受轴向力,还是得把限位环装到位的。
电池板卡扣插入深度很足,安全感拉满。到这里我严重怀疑设计师一定是超级强迫症,金属件配合部分设计到没虚位也就算了,居然电池板插进去也没有虚位……非要这么卷麽?
尾巴的设计应该是亮点最多的了,首先是一体式尾轴尾加中联,从根源上避免了尾中联偏心的问题,另外这尾轴的直径真的夸张了点,而且居然是空心的……第一次见这样的尾轴

尾滑块依然是rs4一样的设计,只是rs7加了铜套,增加顺滑度,而且出厂就已经打胶,直接装就行,尾桨夹拉杆和尾拨叉居然都是防松螺母的,关键部位不用担心飞脱了,尾桨夹设计了减小变距力矩的配重块,这设计我在小飞机上见过,这个级别上还是第一次见,尾波箱体积和重量也尽可能减小。就这尾管直径,当擀面杖应该挺合适,尾管前面有定位块,不用自己调整尾巴角度了,治愈本强迫症选手。

大桨夹拉杆和十字盘拉杆都是通用的,而且长度也是一样的,五根全部调成一样的装上就行。

装到这里,让我最头疼的事出现了,HW200的电调线太短了,如果按照说明书建议装的话,就必须加延长线,要么只能转一个方向,要么得把电调超后移一点,最后纠结了一下,选了第一种方法。当然了hw260a和天蝎星电调没有这个问题,无奈换不起hw260电调。然后比划了半天,只能倒过来装,然后没想到布线也花了不少时间,就是为了能整齐一点,一顿折腾之后终于满意了~

可惜装好之后就一直下雨,一直没法首飞,只能看看,坐等有空首飞~飞行视频后面补上~~~

网友A:
螺丝换成芳生的

网友B:
可以蹭飞吗?

网友A:
没给说明书?

网友:
节奏挺快

网友C:
金孔雀店内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换成芳生的

原本就都是芳生的

网友:
坐等出rs5.5,一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给说明书?

第一批的没有纸质说明书,现在的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孔雀店内装机

来昆明出差,自己没带工具什么的,只能到朋友这里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蹭飞吗?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就都是芳生的

到手发现确实都是芳生的

网友:
不敢阳极成银色的产品,工艺达不到要求,只能阳极成黑色,都是CNC工艺不过关,来掩盖刀纹和瑕疵的地方。

不要给我说SAB都是黑色,本来SAB在越南生产,工艺精度更是达不到。

看看以前的雷虎、hirobo,JR,那一台不是银色的金属件,赏心悦目,精湛漂亮。

连现在大家嫌弃的align,看看人家的金属件工艺,现在的国产小作坊的质量真是赶不上,

除非,你阳极成一个银色,我们看看。。。

网友:
今天试装了,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感觉头罩是LOGO和SAB的结合,其它都感觉挺好的

网友:
RS7 营销上面花的力气很多  各种赞助  尤其海外  赛事 还有一些厂手

但是吧,飞过以后,感觉还行吧,没有什么惊艳的手感,比较轻

明明抄的XL的架构,但是没有XL的扎实手感

这飞机最大的特色还是头罩好看,上天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