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模拟器显卡坏了怎么弄

楼主(2024-01-28):
NEXT模拟器是和显卡序列号绑定的,那么如果显卡突然坏了,我该如何解绑原来的序列号呢?

网友:
一个号可以绑定2台电脑的吧?

网友A:
好像也绑了CPU,不只是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绑了CPU,不只是显卡

这么搞哪个坏了都麻烦啊

网友B:
再买啊反正盗版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买啊反正盗版100

哪里可以,某鱼没搜到

网友:
老鸟回归,盗版有没有下载连接(马化腾2802825771)

网友(2024-03-11):
next设置里就有删除设备的直接换电脑重新绑定就行,意外导致的无法登陆原电脑删除那就写邮件next软件官网都有邮件地址,写邮件发过去说明情况就会回复你该账号绑定的电脑显卡有哪两个,告诉他删哪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