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钻改电动攻丝机(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4-01-30):
21V锂电钻改电动攻丝机

        pdd也是醉了,12V锂电钻自带一块电池售价才25.6元,带着好奇的心买了一个,除了电池差点,还真是不错,后来又发现有21V的锂电钻裸机才18元多,能否改个电动攻丝机玩玩?而是果断下单又买了一个,和我前面买的12V电钻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拆个稀巴烂看看究竟,电机是rs550dv21vd ,动力非常强,变速箱也是全金属齿轮,机头同心度也非常好,正反转带双档无级变速,用手试了下扭力大,根本握不住,夹头最大可加持10mm钻头。
拆解
RS550电机21VDC,变速箱、自紧夹头、控制器
自用锂电钻一下变成了4把
       如果扭力足够,这种电动手钻改攻丝机,自带的正反转、扭矩、转速都可调,自紧夹头方便快捷,简直是不是太方便了,可省掉制作上的很多麻烦,对于一般的小孔径攻丝家用足够了。如何与攻丝机的摆臂连接,固定钻机头是关键,即要稳固又要美观,还要方便实用。研究了好多种方案都被否定,又回到了起点,接着研究,电钻外壳设计上与内芯总成已经做了充分的契合,直接取内芯在塑料变速箱上做夹具并不可取,实属败笔,即麻烦且改造量太大,何不直接对外壳进行轻微的改造保留电钻所有的基本功能?适当的改造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锯、削、挫、磨
锯、削、挫、磨
锯、削、挫、磨,找到个铝合金配件车削改成抱箍
只需这几个地方小小改造一下,原照明LED改到尾部做指示灯了
然后做个固定环紧密配合,外加3个固定螺丝(垫黄铜片夹持)

         未完待续........................................................
           快过年了,没多少时间弄,今天把支撑臂和电钻固定架粗加工好并试装了一下
4mm厚铁做转接
旋转臂用U型钢,一端内加套一端加轴
轴直径17mm
旋转升降臂用2根2mm厚方铝管,两端4mm铁板夹持

加装液压杆

用一只液压缓冲和助力,轴套得用电焊与铁板焊接,自己电焊水平实在太菜,有点没信心
         那只钻头主轴是新加工,夹头B12,17mm轴承钢,车床车螺纹连接,同心度10s,有车床真是太方便了,加工这个主要是想利用洗衣机电机慢慢做个更牛的钻床,原来的小精密钻床打6mm的孔都费劲...........................

网友A:
挺难搞的,怕固定不牢,怕轴软,怕夹不牢丝锥,搞了几个都半途停了

网友B:
还是开关外置好一些,上抬反转,下压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难搞的,怕固定不牢,怕轴软,怕夹不牢丝锥,搞了几个都半途停了

我也是尝试搞搞,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整个结构要有一定的强度,主要是垂直度和控制间隙误差,这类制作需要工具的支持,离不开车床和电焊。我的原则一是尽可能利旧,少花钱,二是体积尽可能小一点,毕竟只是自用DIY,方便实用是基本的,外观也不能太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尝试搞搞,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整个结构要有一定的强度,主要是垂直度和控制间隙误差,这类制作需 ...

能做成就很不容易了,太多目标不好实现。

网友C:
动力不足吧 估计6以上的丝锥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吧 估计6以上的丝锥难搞

你说的对,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吧 估计6以上的丝锥难搞

自用能攻6的丝就不错了,毕竟是直流小电钻改的,不能期望太高

网友:
一般不大不小的手电钻官标50牛米,砍一半,电池好的话20牛米应该有的。8mm粗牙钢攻丝扭矩是15牛米,还有点余量。

网友D: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要注意不能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我已经干废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要注意不能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我已经干废两个了

家用DIY不会长时间工作的,是废变速箱还是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DIY不会长时间工作的,是废变速箱还是电机?

电机和电路部分,攻丝高发热

网友E:
我也想这么改过,只是手紧钻夹头未必能夹的住丝锥,后来才买的减速电机做的攻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这么改过,只是手紧钻夹头未必能夹的住丝锥,后来才买的减速电机做的攻丝机。

再做个六角转接件也许能解决打滑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种便宜货耐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开关外置好一些,上抬反转,下压正转

只能攻通孔,盲孔攻到底自动反转就好了

网友F:
我直接咸鱼搞了个能夹13的半成品回来做攻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咸鱼搞了个能夹13的半成品回来做攻丝机,,,

CNC加工的不便宜吧?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CNC加工的不便宜吧?使用效果怎么样?
还没弄好,厂里的资源,有空就弄一下。

网友G(2024-03-04):
把夹头换成六角匙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