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高频头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2024-02-02):
同是2.4g控,在一起飞的话,协议不同,一个控开1瓦发射功率,一个控开50毫瓦功率,50毫瓦的控有失控风险吗,有没有爱好者遇到过这种情况,说说经验。

网友A:
2.4g一般都是跳频通信,就算是相同的协议,问题也不大,

网友:
最好保持2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一般都是跳频通信,就算是相同的协议,问题也不大,

虽然是跳频的,但会不会有全频段干扰,以及发射频率带宽超标,倍频、差频、几次谐波干扰之类的,其实我也不是太懂。再说一个亲身体验,我前几天找了一块草地飞小电动,这个接收机从来没有失控过,但是那天到了场地遥控距离只有十几米,抬头一看,50米外柱子上是手机信号基站,我换个地方接收机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