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IX14和FUTABA16IZ选择

楼主(2024-02-06):
地平线IX14和FUTABA16IZ选择纠结中,各位大神用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A:
如果之前没有遗留设备兼容问题,可以考虑国产高端控

网友:
两者硬要选择的话futaba吧,用户人群多一点

网友:
现在这个发展的情况,我是建议用开源的

网友:
肯定futaba。接收机多,好买,制式稳定,开机快,省电。直接买16IZ SUPER。
现在futaba还支持好盈电调的回传,地平线要想直接回传遥测,只有用他自家的电调,国内基本没人用,也很不好买。

楼主:
那就大佬们的建议FUTABA吧!

网友:
除了ELRS外的都是渣渣,这年头如遥控器当然是elrs了因为性能最强最稳定

网友:
我用地平线ix20,手感肯定不如futaba,但是安卓系统还是有很多好处
主要你要说你平时飞什么机型才好推荐

楼主:
主要飞直升机500级别,固定翼46级油机,各种限制不太可能飞太大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之前没有遗留设备兼容问题,可以考虑国产高端控

国产高端控有哪些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高端控有哪些不太了解

例如 睿思凯 X20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高端控有哪些不太了解

主要就富斯睿思凯吧 睿思凯x20s opentx改闭源 富斯pl18系统闭源 el18系统edgetx开源

网友:
國產天地飛ET16s

楼主:
新款T20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