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了3个新的斜盘舵机发现螺距通道是反的

楼主(2024-02-07):
新的3个斜盘舵机装好通电,调机才发现遥控器推油门时十字盘是向下动的,只有在遥控器舵机相位设置螺距通道反向,十字盘才向上动!但是进入mb陀螺设置正螺距时,集体螺距却显示红灯负螺距,蓝灯才是正螺距,
因为遥控器6通道螺距设了反相才造成陀螺仪正螺距时显示负螺距,
陀螺仪的十字盘方向设了没有用,只有遥控器6通道设置反向才行
问题来了螺距设置反相影响飞行吗??陀螺仪修正都正常
副翼和升降通道是正常,舵机好像是反向的原因

网友A:
将遥控器的恢复到默认值,所有正反向都在MB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遥控器的恢复到默认值,所有正反向都在MB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遥控器为什么要恢复出厂?陀螺里正反设了没用,是舵机反向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为什么要恢复出厂?陀螺里正反设了没用,是舵机反向原因

MB程序里面有调整舵机的方向的,不需要在遥控器里面调。

网友:
不用救机应当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