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副翼断了怎么修呀

楼主(2024-02-09):
请教一下。用什么粘呀,就这么一点连接的地方

网友:
炭纤的,复材的,轻木的,epp.epo.eps还是魔术板或是kt板的得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就是fms守护者

网友B:
中间插入炭杆,用塑料胶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插入炭杆,用塑料胶粘即可

插入碳杆舵机还怎么拉的动呀,我是说副翼连接机翼的地方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碳杆舵机还怎么拉的动呀,我是说副翼连接机翼的地方断了

用纤维胶带或纸合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