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如何选择大涵道电动需要的外场电包?

楼主(2024-02-16):
入魔2年了,刚飞上80涵道,这玩意就是太费电,6s5000mah一块
电池
就飞5分钟,请问外场电包如何选择,有什么经济型推荐的,谢谢

网友A:
找电车 几十度电够飞好几天

网友B:
6S的电包,20ah以上的,比如驭丰,可以充5块以上6S5000mah

网友C:
看要怎么飞了,80-90级别的涵道,要飞个痛快建议有1度电以上的电包,考虑到快充,电压最好22V或以上
如磷酸铁锂8S的,50AH或更大(1.2度电),5200电池大概可以充15-16个 (按每个电充2500-3000mah算)
更大的自己算吧。

网友D:
买个几万块的电车

网友E:
我用的是比亚迪拆车的磷酸铁锂,单块83a,买了8块每4块串在一起,正好24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天飞玩过,当时采购的成本加上不锈钢箱子,一共是1000出头,平衡头和电源线自己焊接就行,没有平衡板,使用航模充电器充电

网友F:
换个混动车。比如方程豹5就挺合适

网友G:
买大疆的外场充电站

网友H:
一块12V20A助动车电池,可以冲6S5200 4块左右
修车铺去找一块

网友I:
6S5000相当于直机550级别 我们一般配备8S50-70AH三元锂电池 宁德电芯自己焊接组装 50AH大概8公斤 可以飞20个起落的6S5000 买个炸鱼蓄电池背包很轻松 不要买磷酸铁锂 太重了

网友I:
配上2个Q8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