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40共轴3A装配、调试、飞行记录

楼主(2024-02-16):
3A在国内当前的主流比赛分为F打头和P打头的两大类,F打头的有F3A(国际级遥控特技)和F3A-P(遥控特技),P打头的有P3A(遥控特技)和P3A-3(三级遥控特技),其中F和P这两个字母分别代表国际组和普及性,也就是说F3A、F3A-P、P3A、P3A-3这些的动作难度是在依次减小的。

这些编组对于飞机的规则限制也是不一样的:

F3A和F3A-P是相同的,都是限制飞机最大翼展和机长是2m,最大电压42V,最大飞行全重5000g。

P3A限制飞机最大翼展1800mm,最大机长1900mm,,最大电压和F组一样是42V,飞行全重沿用F组

P3A—3限制飞机最大翼展1700mm,最大机长1800mm,最大电压33.6V,飞行全重沿用F组。

为了能够更好的参与P3A项目的比赛,成都航箭推出了Allegro 140这款飞机,我之所以会接触这台飞机,主要还是要帮模友装一台P3A的练习和竞赛用飞机,实际上给我的感受还是觉得很不错的,本篇文章仅仅针对本台飞机。

一,飞机配置和基础参数

平尾舵机:双天9420 中型舵机两颗

垂尾舵机:双天8570 扁身舵机一颗

副翼舵机:双天8570 扁身舵机两颗

动力电机:双天CRS3000.13 MKII 二代共轴反桨动力系统

电调型号: Jeti Mazon 85 opto电调

动力电池:双天高能量10S 4950MAH 25C(串联两组5S 4950MAH 25C)

舵机供电电池:双天2s 800mah接收专用供电

螺旋桨:轻量化双天 22x20前桨+双天 22x20后桨(白色烤漆款)

桨罩:双天82mm白色共轴专用桨罩

飞行全重:4450g

二,飞行手感和飞机特色

航剑旗下的Allegro 140这台飞机使用的是复材机身、轻木机翼和平尾的工艺,飞机的尺寸是及其接近p3a规则极限的尺寸,也就是在规则内做到了最大的尺寸,这也提现了航剑在设计这台飞机的最大用意,就是为了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P3A项目提供竞赛用飞机,但是在完成这个要求的同时,这台飞机使用配套合适的动力系统的话,也是可以成为F3A的训练用飞机的,这也是飞机性能足够优秀的原因。

这台机身使用的是喷漆工艺,机翼使用的蒙皮拼接的涂装,整体涂装比漂亮。飞机的布局是1.5翼设计,也就是单小后掠角机翼+相对较大的小翼,平尾是单独舵面设计,而且存在下反角,整体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设计,也就让飞机有了一个比较舒服的飞行手感,而且飞机整体刚度很高,飞起来感觉很硬很板正,唯一的重量比较大的问题也被双天共轴的俯冲刹车能力补足了,这也是这个飞机比较适合装共轴反桨动力的原因,而且共轴反桨一般都是为170级飞机设计的,对于装在这台140级飞机上的话,动力将会无比充沛,可以轻松抵御各种大风环境。

飞机的升降舵机使用的是后装方式安装在平尾内部,也就是说平尾需要两颗舵机,然后通过遥控系统来对其一致性进行少量调整。垂直尾翼舵机是前置安装在机身内部安装板正中间的、使用钢丝牵拉控制垂直尾翼舵面。副翼是水平安装在机翼下翼面,然后直接用硬连杆连接。飞机有单独的进气散热口和排气散热口的设计,起落架是总计六颗螺丝,相比于bj的起落架明显要结实一些,然后出场就搭配好了刹车轮轴,不会降落后在地面滑出去太远停不下来。

飞行了几个起落以后,能明显感受到在双天共轴的优异性能之下,飞机的动力无比充沛,为了保证垂直爬升和垂直俯冲的速度可以比较容易的保持一致,在遥控器上将动力限制了20%,并且设置了怠速提高,使用共轴系统怠速来刹住飞机,垂直爬升只需要把油门推满,垂直俯冲只需要把油门关到低就能保证飞机有一致的爬升和俯冲速率,而且因为共轴系统相对效率比较高,还能有10分钟以上的动力时间。飞机自身也是主翼和水平尾翼的攻角都是可调整。

三,装机注意事项

我在装这台飞机的时候,还是发现了几个需要注意的要点,主要是集中在复材开孔、舵机安装孔位、舵面拉杆和刹车轮轴的安装上面,但是我这台是帮模友安装的飞机,应该是相对比较老的批次,所以这些经验也只是针对这台飞机。

这台飞机我开了飞机的设备散热进气孔、设备散热出气孔、起落架安装位置、垂尾牵拉钢索通过孔以及副翼舵机线通过孔这几个孔,因为本身这台飞机的复材和bj的复材工艺是不一样的,BJ采用的是复杂曲面使用玻璃纤维、普通直面和曲面使用轻木夹胶的复材工艺,而航箭使用的是复材版,这个板子开孔的时候,会把夹心的泡沫打出来,也就是说同样旋转搓的转速的前提下使用同样的力度,复材板子会开的更快,开孔的边缘相对更不容易开均匀,所以我建议在开孔的时候手要更稳定一些,这样才不容易手一抖就报废一架飞机。

这个飞机使用了三颗双天8570扁身舵机,两颗双天9420中型舵机,这是模友提供给我的舵机,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感觉精度确实比之前能接触到的老款双天舵机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帮模友装的上一台F3A使用的是全机的9420舵机,他个人飞行的过程中也很满意,认为精度还是很足够的。不过这台飞机在安装副翼舵机的时候,原厂提供给我的舵机孔位让我有点点小尴尬,这个孔安装的尺寸是比中型舵机宽不少的,也就是标准舵机的宽度—20mm。但是舵机安装孔的尺寸并没有达到标准舵机的长度—40mm,我只好用雕刻刀把安装孔往前后各开了2mm,才把舵机塞进去,开这个孔开了好长时间。

航箭给这台飞机副翼和升降舵匹配的都是2.5mm铝合金拉杆,然后都配了2.5的尼龙轴承球头,但是好像间隙匹配不太合理,在使用润滑油的情况下旋紧的过程中会断,我断了四根,然后实在没办法就换了我常用的3mm铝合金拉杆和配套的轴承球头,据说现款已经使用不锈钢拉杆了,这个我因为没有装过新款也就没办法核实了。

这个飞机的刹车轮轴使用的并不是常见的刹车轮轴,在安装的时候我分别尝试了好几种安装的办法,然后在每次安装轮轴的难度都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这个轮轴还需要使用很多的垫片才能把轮子垫到中间,我在用一个手顶着刹车弹簧的压力下,然后另一个手用镊子夹着垫片给往里加垫片,我总共花了一下午加一晚上才把这个搞定,看来自己的装机技术还是需要继续提高的。

熨烫好的效果

熨烫好的效果

网友A:
漂亮,不明白就问,后起落架拉着的那根钢丝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漂亮,不明白就问,后起落架拉着的那根钢丝有什么用

让尾轮和方向舵同步运动,方便地面滑行控制航向,同时使用软钢丝,可以在尾轮遇到冲击时起到缓冲作用,防止冲击力传输到方向舵机上
PS:这飞机蒙皮看着好掉档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尾轮和方向舵同步运动,方便地面滑行控制航向,同时使用软钢丝,可以在尾轮遇到冲击时起到缓冲作用,防 ...

那就是尾轮跟方向舵舵机连接在一起是吗?

网友:
蒙皮烫一烫,放久了都会这样

网友:
很用心的贴子,赞一个!用10S的话配4000mAh就足够了,还减重200g。1.9米飞机4200多克的重量很舒服啦!

网友C:
全复合应该是成本问题,但为什么不能用蒙板喷漆代替蒙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尾轮跟方向舵舵机连接在一起是吗?

舵机驱动方向舵,方向舵通过细钢丝再驱动尾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复合应该是成本问题,但为什么不能用蒙板喷漆代替蒙皮?

全喷漆价格就更贵了。。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D:
全喷漆价格就更贵了。。

全喷漆就得打磨的特别光滑,消耗特别多时间还得专门请人工

网友(2024-04-29):
全喷漆才是最终啊。。。蒙皮就是这样不好,时间长了就挺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