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定速

楼主(2024-02-18):
mb定速的齿比选项该如何选,硬是没看明白这个说明书,我的齿轮比是8:1,请大佬们赐教下

网友:
看到这么多玩油机没玩好的,从坑里走出来的油机小白,不忍消失,还是回来回复一下
我四个MB三个大K8陀螺仪定速一个都没搞好,最后还是收了几个FUTABA CGY 750 才真正走上了正轨,钱都花了这么多,也不差这1000了,赶紧是去海鲜市场淘个750陀螺仪回来吧,
FUTBA CGY 750就定速这项功能来说目前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老产品了,但后续没有超越的,包括VBCT的陀螺仪就定速这项功能来说也无法比美,而且750陀螺仪也还是F3C最好陀螺仪之一,如果不是追求极致的最新的3D手感,入这个陀螺仪是非常值的,不想玩了也能保值卖出去。这个陀螺仪本身就是个小电脑,都不用依靠蓝牙或者电脑外部支援调参,直接看屏幕调参非常直观,尤其是检查定速磁头感应都有百分比数据显示的清清楚楚

网友A:
F、G、H都调到第一个就是8:1

网友B(2024-03-28):
引用 网友A:
F、G、H都调到第一个就是8:1

你好能加个微信吗 想请教你油机定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加个微信吗 想请教你油机定速问题

我没玩过油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