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充电器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4-02-19):
放置很久的锂电池无法大电流充了,拿出曾经一直未用的A6给充满了,以前一直用PL6快充,用了A6配合保姆发现挺方便的,于是所有电池都用A6充得了,但后来发现以前很平的新旧电池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压差,导致用PL6都无法进行快充了,便怀疑是由于A6充电精度不准的怀疑,心想虽然A6是通过平衡头单片电芯的同时充到额定电压(没有压差影响),但由于其本身的精度问题,导致电芯不平,虽然表面看似电压一致。想请教下各位是否有这样的问题,有啥好的建议可以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每颗电芯的电压对比A6上显示的数值就知道准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每颗电芯的电压对比A6上显示的数值就知道准不准了

最终充满压差是差不多,但你飞了下来就压差明显,再充就会越来越不平,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电池的问题,但用PL6是完全没问题的,以前电池都是PL6,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的a6精度没有问题,唯一是问题是a6保姆年头久了  第一个通道不能充电了  有几个通道指示灯不亮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流大了 连接线发热严重

网友:
a6和保姆的各个插头都清理一下,本来平衡头设计就是0.5A电流的。用a6和保姆肯定长期超载,插头氧化导致电压检测不准。对了,既然用pl6,那就说明是大电池,既然有压差就可以淘汰了

网友B:
A6 的精度是非常好的  你这种情况是电池电芯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 的精度是非常好的  你这种情况是电池电芯不平衡了

全新品牌电芯啊,PL6充平的很

网友C:
可能A6长期未使用存在插头氧化吧,电阻比较大,导致充电器电压检测不准,实际有电芯没充满。我的A9一直用好几年了,挺好的,电压不对就直接换一套新的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A6长期未使用存在插头氧化吧,电阻比较大,导致充电器电压检测不准,实际有电芯没充满。我的A9一直用好 ...

我也有点搞不懂,我也是猜测,因为单用A6是没啥问题的,因为它是单片电芯充,有条件可以试试其它充电器大电流试试是否平衡

网友:
老款A6是可以自己校准充电截止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