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的R42怎样,飞过的请分享一下

楼主(2024-02-23):
如题,这个机子能不能支愣起来,是不是又像之前的富丽那样呀,有飞过的大佬分享一下

网友A:
中高转速比较松垮  没什么紧致得手感  和  RS4 M4 这类新机,差距还是蛮大得

但是低转速飞得本地朋友比较满意,觉得手感不错

建议根据自己得实际需要去问对应风格得摩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高转速比较松垮  没什么紧致得手感  和  RS4 M4 这类新机,差距还是蛮大得

但是低转速飞得本地朋友比 ...

OK,谢谢

网友B:
建议优先选择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优先选择直驱

直驱的飞机有了

网友B:
你都有直驱了,如果想飞传统传动结构的直机,建议中型机或700级,400级距或以下的机种真没必要了。

网友C(2024-03-30):
今天装了一台r 42,装机过程感觉非常不好,最大的问题是大桨夹轴承孔,主轴轴承孔,按理说应该是紧配,可是r 42不仅没紧配,相反的还孔径过大,轴承装进去还没锁螺丝的时候,自己会掉出来,装好后大桨夹上下虚位很大,主轴左右晃动。还没试飞,就装机过程而言,这个我入模以来装机体验最差的一台机子,还不如当年的688。机子设计不错,做工太差了。期待富丽做工能有所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装了一台r 42,装机过程感觉非常不好,最大的问题是大桨夹轴承孔,主轴轴承孔,按理说应该是紧配,可是 ...

那就是跟以前的富丽的飞机是一样的,材质软+加工精度不够,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样的设计都拯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装了一台r 42,装机过程感觉非常不好,最大的问题是大桨夹轴承孔,主轴轴承孔,按理说应该是紧配,可是 ...

说明你买到了正品富丽

网友D:
飞过20电,飞起来松垮垮的感觉,动力电机也不适配,3120电机肉的很,3220也调转,主轴轴承座间隙大得很,新机到手主轴就是弯的,这个级别不介意折腾。直接上m4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确实,富丽的x380也一样,松松夸夸的手感,按理说抄的小罗380,但是手感完全差一个档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过20电,飞起来松垮垮的感觉,动力电机也不适配,3120电机肉的很,3220也调转,主轴轴承座间隙大得很,新 ...

R42我没飞过,不过前年低将我的X380改过420桨。X380原配的电机齿好像20T,如果用富丽电机3120KV1000的话都转速明显过高,所以380MM桨我都是用19T,当然如果电机是飞越的910KV就可以不用更换。而改420大桨的时候必须用18T电机齿,可是富丽没有18T所以我就在专门卖同步齿的店铺卖了个不同高度的自己改。实际上改完之后并不会肉,转速足够,也能暴力飞行,但是有一个皮带容易起毛起粉(卖的还是进口货),但是手感不喜欢,感觉有点头重脚轻,起飞重量只比原来X380重几十克,而且我的X380本来就改的比原装空机轻50克左右。R42我看来大齿跟电机齿还是跟X380一样,这种搭配除非电机加大,如果还是用富丽3120KV1000的话,电机齿必须降低到19T甚至18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有直驱了,如果想飞传统传动结构的直机,建议中型机或700级,400级距或以下的机种真没必要了。

直驱飞起来啥区别?

网友:
上周试飞了一下,楼上说的所有毛病都有,还把尾中联飞弯了。

网友:
不服,用了一周时间,使出十九年装机功底,各种调整换件,终于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飞起来就一个字:爽!震动也大幅下降,65油门震动值300,80油门震动值500。

网友C:
用的是飞越3215电机,K V 920,配21 T电机齿,动力肯定暴不起来,但也不差,重点是:气温21度,连续钟摆三分钟下来,电机并不烫,手放上去前两秒没什么感觉,两秒后开始感觉到温度,不烫,可以连续飞。

网友:
现在唯一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大桨夹摆臂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M2.5螺丝,却挖了这么大的坑,导致摆臂强度非常低,稍微小炸就变形。

网友:
另外分享一个信息,r 4 2主轴一如既往地不直,可用新越ak 400主轴代替,效果非常好。Ak 400主轴比r 42的长3毫米,十字盘连杆要稍作调整。横轴也和ak 40 0通用。

网友:
大桨我用新越的420桨,这个桨涂装真不好看,但它真是便宜又好用。动力新越420大桨配飞越3125电机,省电又低温。

网友F:
富丽就是便宜,其他的不用谈。便宜就是练习机的只要指标,手法上去了,自然就换精度更好的飞机,所以呢,练习机只要够便宜,精度差不多就行,不用纠结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富丽就是便宜,其他的不用谈。便宜就是练习机的只要指标,手法上去了,自然就换精度更好的飞机,所以呢,练 ...

问题是r 42在很多部位根本不存在精度,从前大家说起精度二字,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以前飞的从雷虎喜路宝到现在的新越谷天精度都很高,让我一直以为所谓精度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说的呢?直接装了r 42,才明白精度这玩意还是要讲究的。从前的我吃惯了大鱼大肉,孤陋寡闻,-切都以为理所当然。吃了r 42后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烂白菜。话说R 42设计还是不错的,希望做工能有所提升。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考虑新越,国货之光,就是那个电机贵的要死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r 42在很多部位根本不存在精度,从前大家说起精度二字,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以前飞的从雷虎喜路 ...

精度上去了,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考虑新越,国货之光,就是那个电机贵的要死是个问题。

据说马上要出的ak420是传统结构 不是直驱  这个级别直驱就是玩个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r 42在很多部位根本不存在精度,从前大家说起精度二字,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以前飞的从雷虎喜路 ...

做工改善,精度提高,那还能是富丽嘛?这样挺好的,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飞越3215电机,K V 920,配21 T电机齿,动力肯定暴不起来,但也不差,重点是:气温21度,连续钟摆三 ...

如果配19T的会不会暴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配19T的会不会暴些

19 T就更没力了

网友(2024-05-04):
引用 网友E:
R42我没飞过,不过前年低将我的X380改过420桨。X380原配的电机齿好像20T,如果用富丽电机3120KV1000的话 ...

以后420以下的飞机最好直驱!那里来的大齿跟电机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