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机的双桨也太难调了,手上的mcpx,ncpx全是这个问题

楼主(2024-02-25):
手上的2台mcpx,2台ncpx全是这个问题,重新做了主轴,横轴也没歪,双桨问题很严重,震动大。

网友:
配重,旋翼头不要柠那么紧

网友:
这年头还有双桨问题?我记得是15年前ESKY004才会有双桨问题,后来出了个丘比特V3,拉杆长度可调就把双桨问题消灭了
现在的小鸡鸡螺距拉杆都是注塑件长度是一致的,出现双桨最大问题应该大桨的质量上

网友A:
很有这个可能是桨的质量问题。

网友:
没准是桨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这个可能是桨的质量问题。

应该是大桨保存不当,有点变形了。

网友(2024-04-12):
2叶的都难调,多叶的咋办?

网友B:
一,称重,轻的一片在中间贴胶带补平。
二,用刀锋支住桨片找出重心,调整胶带位置达到一致。

网友(2025-03-02):
双浆是螺距大了,降一点会好很多

网友:
小机双桨一般都是炸多了,变形累积导致的,只能换零件解决,如果没备,那就只能接受了,就是玩的糙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称重,轻的一片在中间贴胶带补平。
二,用刀锋支住桨片找出重心,调整胶带位置达到一致。

三,检查横轴跟主轴是否垂直,四,通过桨根处贴胶带微调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