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200的铂金电调怎么改固件?

楼主(2024-02-26):
我买的是铂金200A的电调,固件是4.01vbar版本,不能支持futaba回传,想改回支持回传的固件,请问怎么操作呢?有哪位大神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下载 HobbyWing USB Link 这个软件,通过电脑和 设置卡 连接电调就可以刷固件了

下载地址:https://www.hobbywing.com/service/application.html?i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 HobbyWing USB Link 这个软件,通过电脑和 设置卡 连接电调就可以刷固件了

下载地址:https://www. ...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