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4-02-26):
问问大佬们一个问题,手上有几个1s
电池
,用的d6
充电器
,做一个1s电池并冲线的话,几个电池的容量充电、放电时的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并冲么?

网友A:
最好是每个电池(电芯)的容量,放电后电压,内阻都几乎相同才能这用充,要不然很容易导致过充。你这种情况适合用以前的A6 A9.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3.7V 1S电芯的话,可以买几个带电量显示的4.2V充电模块,几块钱一个,然后焊接好接头和连接线。充电器设置电源模式5V大电流输出,将焊好的充电模块输入端并接到一起连接充电器输出端,模块的输出端就可以随便充1S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