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版本NX4重新飞

楼主(2024-02-26):
这台NX4改了470长度的皮带,能重新飞起来关键是有了CGY750陀螺仪定速,之所以飞汽油,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内心真心想去试试汽油机,之前还没真正体验过飞汽油,这台本身就是T10汽油机,不飞浪费,之前没飞成功我想是油机调机经验太少,甲醇都搞不定,别说汽油了
其二,是由NX4结构本身定位决定,本来泰式出T10的9CC汽油版动力刚好吻合离合器系统强度设计,9CC的甲醇动力这机的离合器系统最多可能不超过30个起落就坏了,离合器甩块的底座固定螺丝座非常脆弱,离合杯强度也一般

油机要飞相对暴力的3D,还是得甲醇55级发动机,或者直接上700油机。

汽油机带来的超长留空时间和超低的飞行成本

【汽油版本“NX4飞行航线发动机200度】

楼主:
汽油机声音太难听了,受不了果断装回甲醇油管飞甲醇了,发动机已初步调好,等明天定速飞行,考验离合杯的时刻又来了,上次这台T10发动机烧甲醇刚调好一个起落没炸鸡就把离合器甩块的风扇底座的固定螺丝座给扭断了,真是波波脆泰世NX4拥有结实尾波箱,那个尾波用来飞700机子强度都足够,但机身和离合器系统着实脆弱,

网友A:
汽油声音和甲醇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噪音吗。。。感觉差不多。。。

另外,这个机能不能改470或者520?会不会尾巴重或者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声音和甲醇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噪音吗。。。感觉差不多。。。

另外,这个机能不能改470或者520?会 ...

机身已经是改到最佳状态了470大桨皮传,就是发动机飞汽油软软的,飞甲醇又非常难调,老是高速贫油发热,我已经放弃它了折腾更大的汽油机去这机改OS55飞470和520都很好,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原配的离合器底座和离合杯强度不够的问题,原配的只够承受OS37飞430桨长期飞行,飞OS55很容易离合器系统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