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模式的烦恼

楼主(2024-02-26):
两次因为忘记关自稳模式就开始翻了,结果炸了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有跟我一样的吗?

网友A:
没有。开自稳,还算什么玩直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自稳,还算什么玩直升机呢

我不是想开自稳,而是忘记关了,看清楚

网友B:
沒有開,又哪來的關

樓下你說對吧?

网友C:
啥意思哇,自稳模式一般不都是限打舵角度嘛,怎么会翻

网友D:
玩的什么机还有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哇,自稳模式一般不都是限打舵角度嘛,怎么会翻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的什么机还有自稳模式?

谷天s1,s2, 羽翔f120,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開,又哪來的關

樓下你說對吧?

遥控器上有个开关是负责这个功能的,我的默认是打开,拨下来才是关,明白?

网友E:
S1翻过来一次,飞的高,再翻就日地上了,刚拿到时没搞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才炸

既然限制了舵量,怎么可能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限制了舵量,怎么可能炸呢?

一杆子打到底,飞机垂直了,但是却翻不过来,然后习惯性给负螺距,你说炸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S1翻过来一次,飞的高,再翻就日地上了,刚拿到时没搞明

估计也是跟我一样没关六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杆子打到底,飞机垂直了,但是却翻不过来,然后习惯性给负螺距,你说炸不炸?

飞高点,直机最好不要飞控,飞控也不见得可靠,还好负螺距没朝自己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有个开关是负责这个功能的,我的默认是打开,拨下来才是关,明白?

不想明白

保留自穩設置才是問題所在,你一天不踢掉自穩,就一天學不會

就好像騎自行車,總裝著輔助輪學得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明白

保留自穩設置才是問題所在,你一天不踢掉自穩,就一天學不會

真的是理解有问题,我啥时候说我依赖自稳了?我也想去掉啊,奈何它有个开关在上面,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的大佬玩飞机玩多了,理解能力这么弱了吗?一门心思在技术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高点,直机最好不要飞控,飞控也不见得可靠,还好负螺距没朝自己飞来

我没有依靠飞控啊,是忘记关了忘记关了忘记关了,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依靠飞控啊,是忘记关了忘记关了忘记关了,明白?

设置个反向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理解有问题,我啥时候说我依赖自稳了?我也想去掉啊,奈何它有个开关在上面,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的 ...

是你理解有問題,前面就講了,沒有開,哪來的關

去不掉是你自己的問題,不是我的...

不然為啥飛這機的人也不在少數,怎就沒有人因為自穩忘了關摔機?

你這就好似說我忘記切 IDLE 就翻了導致摔機,請問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一樣有趣

网友G:
直机还是练模拟器吧  想要自稳建议飞dji 还能摄像

网友H:
飞直机,你飞之前竟然不检查一下遥控器开关的状态,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打开了idel再开机,直接打断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机还是练模拟器吧  想要自稳建议飞dji 还能摄像

又是一个不仔细看张嘴就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真的是理解有问题,我啥时候说我依赖自稳了?我也想去掉啊,奈何它有个开关在上面,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的 ...

把模式参数都设置成负的,就去掉自稳摸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模式参数都设置成负的,就去掉自稳摸式了

谢谢,我改成反向了,现在默认是手动,开关拨下来才是自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直机,你飞之前竟然不检查一下遥控器开关的状态,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打开了idel再开机,直接打断手

涉及到油门锁和idle的开关我还是很小心的,这个开关不会影响电机,所以有时就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不仔细看张嘴就来的

闪 你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