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变废为宝,改造3相开关

楼主(2024-03-04):
当年中毒入坑的时候买了很多三相电设备,如今好多都有些故障,比如砂轮机,切割机,磨刀机,可能是电机类设备火花比较大的原因多数都是开关失灵。
之前买了一些备用的三相开关,

更换后都是1,2年左右又再次损坏,拆开检查都是触点烧蚀,一再陷入这种损坏-更换的循环中,很是头痛。

打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先看看备用开关,都是便宜货,用磁铁检查,导电件都是铁的,触点虽是铜的也不太耐用,太贵的名牌银触点开关用不起那就改造吧。

先在淘宝淘了几百个银触点,打算连家里的电灯开关有空也换掉触点,关键词:复合银触点,这东西很便宜,这个3.5MM直径的0.13元一颗。

先拆下旧开关,水口剪剪掉原来的铜触点

花点时间用电烙铁逐一更换成复合银触点:

擦拭后重新组装:

因为几年前改了一个5KW的机器开关更换银触点,目前还在正常使用,所以我觉得改造后的开关寿命应该可以由1,2年提高到5年以上。

楼主:
补充说明,家里的两轮电车也是经常喇叭失灵,转向灯,大灯失灵/接触不良,拆开统统换成复合银触点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目前两轮电车已经4年左右没有维护过电路了。

网友A:
这个银触点拿烙铁能焊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银触点拿烙铁能焊接上?

这个是复合银触点,商家的说法是接触层银厚度0.35MM,其余部分是铜,电烙铁加焊锡焊接的。

网友:
用交流接触器效果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复合银触点,商家的说法是接触层银厚度0.35MM,其余部分是铜,电烙铁加焊锡焊接的。

谢谢分享,我也试试

楼主: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
锡焊的时候要注意,只加热底板金属就好了,不要碰到触点,特别是银层一碰就粘锡很难处理,用砂纸擦除容易伤触点。

网友B:
触电容易损坏多数是拉弧导致,增加灭弧保护电路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
锡焊的时候要注意,只加热底板金属就好了,不要碰到触点,特别是银层一碰就 ...

谢谢提醒

网友C:
不错,再把触点那个腔室用胶给密封起来让它不透气,或者再充点氩气进去,使用时间就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再把触点那个腔室用胶给密封起来让它不透气,或者再充点氩气进去,使用时间就更长了

这个想法很好,但我觉得不太可行,按钮连杆是从外部和内部触点联动的,活动位置形状不规则,整个腔室没有密封的可能性,其次氩气比空气更易电离,可能会产生更强的电弧。
其实改造这个开关触点的意义在于,本来兴冲冲准备干点啥,突然发现机器坏了,一般人也不会去屯这种开关备件,淘宝搜索型号下单又等个三五天,兴致都没了。
然后用这个方法,既可很快修好,附带延长开关使用寿命,还不用花什么钱,那就很快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电容易损坏多数是拉弧导致,增加灭弧保护电路即可。

开关时产生小火花->局部氧化->如此循环,要求不算高不能一两年就坏,原本是开关质量再好一点点就解决的问题,改成3相接触器,或者加装灭弧保护电路,在我看来属于绕弯路,改个触点解决比较直接。

网友D:
这个锡焊不太好吧,稍微一点电弧起来温度就融化了,一般都是铆接。

网友E(2024-04-13):
银触点?
二十年前拆换下来的交流接触器,就是为了攒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触点?
二十年前拆换下来的交流接触器,就是为了攒这个。

这个和20年前的不一样,只是薄薄一层银大约0.35MM涂满铜触点上半圆部分,商家谓之“复合银触点”,性能和纯银的差别比较小,已没有攒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锡焊不太好吧,稍微一点电弧起来温度就融化了,一般都是铆接。

正常使用中开关产生的电弧发热量很低,温度不可能达到200多度焊锡熔点。能瞬间熔化触点的情况只有短路,那不是只靠一个开关就能解决的问题。
通常电路上级会安装有断路器,短路的时候先烧保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