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遇到富斯I6X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24-03-06):
我是身边没有老模友带,自己一个人刚入坑的新手。
买的富斯I6X控加IA6B接收机,还配了nx3飞控和电压回传,冲浪者X8pnp套餐来入门。
第一个飞机飞丢了,飞机能看清楚不能控制时我看了下遥控器就没信号,控制不了自己飞走了。
第二个飞机我才设置的丢信号关闭油门,空中100多米遥控器就一直信号弱报警,转弯回来就不报警了,在空中还听见马达停转,一两秒又好了,怀疑是丢失信号了。
接收机是新的,也按说明设置成两个天线垂直伸出飞机外面的。遥控器是用的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加两节占位筒,飞之前刚充满电。
场地是四川成都锦江区江家艺苑,是个公园很空旷附近什么都没有应该不是干扰问题。
咨询卖家就说我遥控器没电,接收机天线断了,电调电流不够这些,感觉问卖家没意义。
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我觉得是遥控信号弱。
我就飞个目视,不想加放大器,应该怎么改善遥控信号,需要买什么配件,改装有什么注意事项?

发个飞机首飞前拍的图片镇楼。

网友A:
可以加功放,不过别费那个功夫折腾,我建议换天地飞。之前也买过富斯的i6莫名其妙烧接收机,失控家常便饭。富斯低端控不咋样,高端PL18没玩过不好评价。我从老天八用到新天7现在用天16从来没失控过,最远地图直线四百米,空中可能有五六百米没触发失控返航,飞机已经是一个白点了

网友B:
冲浪者 是这样的   内部空间问题  导致天线都窝在里面      你把天线都拉出来  一根横着 一根竖着   就好了      目视飞 肯定没问题

网友:
建议先在地面单纯的拿遥控器和接收机做一个拉距测试,I6X没有低功率模式,正常功率在地面拉个60.70米应该是没问题的,另外提醒一下飞机最好还是飞之前设置一下失控保护,也不至于飞丢

网友C:
欢迎新朋友,像一楼说的搞个天地飞的控,控一定要靠谱,我目前还在用x9dN年了,也没毛病,目前目视飞行完全没有问题。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功放,不过别费那个功夫折腾,我建议换天地飞。之前也买过富斯的i6莫名其妙烧接收机,失控家常便饭。 ...

我看论坛里面都是推荐老天七,说新天七也有失控现象。
而且我现在技术也没练好,我还不想换控,等技术起来了知道自己想要往什么方向走了再换控。
看见B站很多刷openI6x固件的视频 但是又没介绍刷了有什么用。
我也是看见网上说富斯i6是入门神控我才买的,没想到信号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新朋友,像一楼说的搞个天地飞的控,控一定要靠谱,我目前还在用x9dN年了,也没毛病,目前目视飞行完全 ...

遥控器五花八门不知道怎么选,我暂时还没想要换控,除了加功放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增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 是这样的   内部空间问题  导致天线都窝在里面      你把天线都拉出来  一根横着 一根竖着   就好了 ...

我就是这样弄的 两根天线一根水平伸出飞机,一根垂直伸出飞机。信号还是不好。下次飞的时候我做个地面拉距测试 看看失控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里面都是推荐老天七,说新天七也有失控现象。
而且我现在技术也没练好,我还不想换控,等技术起 ...

老天七现在只有闲鱼有,二手的东西买到好坏看运气。固件不建议去折腾,还有什么开源控别去搞那个,基础功能玩到现在就用了六个通道,绝对是够用的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接收机问题了,因为富斯接收机太普及了,做的人也多,难免遇上李鬼。
像我们自己做微型富斯接收机,用好料,做阻抗匹配。200米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