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模型选用何种规格电线?

楼主(2024-03-11):
大神们,请赐教,舰船模型想加装灯光及喇叭和一两个电机,选用何种规格的电线?谢啦(静态模型)

网友:
越细越好,可以用漆包线

网友A:
常用的电线用AWG表示的,看需要的电流来选用,电机的电流要注意用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备功率看,你说的太模糊了,静态模型也有大有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备功率看,你说的太模糊了,静态模型也有大有小。

灯光就是小的LED灯,电机是个慢速电机,不是用来驱动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电线用AWG表示的,看需要的电流来选用,电机的电流要注意用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多谢,这个连接还需要锡焊么?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光就是小的LED灯,电机是个慢速电机,不是用来驱动的,谢啦

1毫米粗电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连接还需要锡焊么?谢啦

这个看您的想法了。凑合的话就缠绕一下,如果自己要求高的话就焊锡加热缩管!有些情况电机出脚还有接线端子可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您的想法了。凑合的话就缠绕一下,如果自己要求高的话就焊锡加热缩管!有些情况电机出脚还有接线端 ...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毫米粗电线就行了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