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直升机入门

楼主(2024-03-11):
我刚入门固定翼,现在发现能飞的地方太少了,现在春天到了到处都是风筝,不敢飞了,所以准备在家里飞飞小飞机。
看了一下直升机,找不到怎么入门啊,都说直升机入门是最难的。
我看某宝上都是买RTF的。没有什么pnp这些卖吗?
论坛里面入门贴都很老了,我旁边也没有老手带,现在入门该怎么选择入门机?
我在凤凰模拟器里面飞直升机,推油门到最大了直升机只有螺旋桨在转但是不起飞,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吗?
求老手教教我。

网友A:
【准备在家里飞飞小飞机】
不建议 !

模拟器要校准一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在家里飞飞小飞机】
不建议 !

家里飞太危险,在没人的小草坪飞也可以啊,固定翼要大场地,不好找啊。

网友B:
家里飞模拟器,入门可选伟力的110,不过即使是110也不太适合室内飞,室内飞4通小鸡练练四面悬停可能还凑合。

楼主:
有没有入门机可以用我自己的遥控器。我是富斯i6x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飞模拟器,入门可选伟力的110,不过即使是110也不太适合室内飞,室内飞4通小鸡练练四面悬停可能还凑合 ...

可以推荐个4通小飞机我入门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个4通小飞机我入门用吗?

伟力K110入门练习挺好的,油门螺距曲线配合好不要设置太高,能飞悬停就够,去草地飞炸鸡基本没什么损失。

不要在室内飞,室内东西太硬炸鸡损失大,而且旋翼打到墙会把腻子打出坑(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K110入门练习挺好的,油门螺距曲线配合好不要设置太高,能飞悬停就够,去草地飞炸鸡基本没什么损失。 ...

某宝找了一下没有伟力K110,只有伟力K110s是6通无刷,销量好点的有4通有刷伟力k127,还有个四通有刷C129 V2 遥控器是rc era 不知道啥牌子。

楼主:
我飞3C是不是4通就可以了?

网友:
就先好好在家模拟器吧,

网友:
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找了一下没有伟力K110,只有伟力K110s是6通无刷,销量好点的有4通有刷伟力k127,还有个四通有刷C129  ...

就飞6通道,不用拿4通道过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3C是不是4通就可以了?

3c全用的6通机飞的呀

网友C:
1、买个控,二手14sg(700-850),二手16sz(1500-1800),二手18sz(2500左右),配模拟器,你原来有也行,最好就是futaba
或者看个人选择
2、凤凰模拟器你是否设置螺距通道,一般直机是定油门,调螺距的控制方式
3、小机子推荐k110s,除了这个100级别其他级别不适合家里飞,土豪除外,室外找个场地吧
4、正式入门还是推荐买x360,1259+6125舵机,kbar,2525/2520电机+好盈v4 50-60a电调,1450mah格氏电池(三个400),升级:金属尾桨夹、钢齿(11/12t)、侧板红色铝合金加强件、导带轮升级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个4通小飞机我入门用吗?

入门最好六通空心杯入门,伟力110个羽翔120看看。飞起来悬停是第一课。模拟器需要懂的设置。油门和螺距是一个通道。油门定速。把三通道摇杆设螺距,旋钮开关设油门。买小飞机拿来就可以飞,出厂都设置好了。有自稳和手动模式。玩玩就自稳,真入魔就手动开始炸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找了一下没有伟力K110,只有伟力K110s是6通无刷,销量好点的有4通有刷伟力k127,还有个四通有刷C129  ...

110s是升级版,一样的。只是质量没以前的好了

网友E:
四通道好像没啥必要买 ,非买的话看看美嘉欣F48我前几天看视频好像说八九十块钱?   当然直接伟力的XK110S更好点   对自己有信心配合模拟器直接X3或者X360也不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买个控,二手14sg(700-850),二手16sz(1500-1800),二手18sz(2500左右),配模拟器,你原来有也行 ...

过来人表示  老哥都是良心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门最好六通空心杯入门,伟力110个羽翔120看看。飞起来悬停是第一课。模拟器需要懂的设置。油门和螺距是 ...

谢谢,我再回家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过来人表示  老哥都是良心推荐

确实是良心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买个控,二手14sg(700-850),二手16sz(1500-1800),二手18sz(2500左右),配模拟器,你原来有也行 ...

没人带的新手,直接上6通会不会炸得退魔呀?真的不需要先用4通熟悉一下吗?
还有遥控器的问题,我看伟力K110s都是全套配控啊。
futaba只能用futaba的接收机吗?
那我自己的控和接收机怎么安装到飞机里面去呢?
我看jumper和radiomaster的4合1多协议遥控支持的接收机很多。
新手一脸懵逼,到哪里学基础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通道好像没啥必要买 ,非买的话看看美嘉欣F48我前几天看视频好像说八九十块钱?   当然直接伟力的XK110S ...

美嘉欣只有闲鱼有 我对闲鱼的东西有点恐惧。
某宝伟力和RC eRA的飞机比较多,RC eRA的飞机怎么样?

网友:
现在省钱又不至于体验太差的方案应该是c119+s-fhss微型接收+x6控
在家里就能练
你能在机子落地前及时切hold再去买k110找草地练

直机这东西不怕你摔烂
只怕你对尾停旋都练不下去退模
这套摆着长灰尘也只花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带的新手,直接上6通会不会炸得退魔呀?真的不需要先用4通熟悉一下吗?
还有遥控器的问题,我看伟力 ...

1、没人带的新手,只要你模拟器悬停和四面航线过关,六通不会退模,而且k110s这机子成本也比较低。k110原配控功能不完备,之后你也用不到
2、通过折腾x360,可以极大的锻炼调机,装机能力,之后再入手其它机型会上手很容易。
3、x360本身配件很便宜,适合练习。
4、关于futaba这边,他有很多协议,比如说fasst、fasst 7ch、sfhss等等,会有对应的原厂和兼容接收机可以使用。
5、jumper、rm这两家和其他opentx控这边,我自己也有tx16s控,看你自己选择吧,四合一接收机可以支持很多接收机和兼容接收机,价格百元内很便宜,相对距离和futaba差不多都是1km内控制距离,推荐如果购买的话可以购买内置4合1+闪电elrs高频头,elrs目前距离较远,信号稳定(可以50km以上),适合穿越机和fpv固定翼等设备。elrs价格也便宜。
opentx这边控缺点是包括刷edgetx后,设置起来需要一定理解基础,逻辑配置的思维,不过论坛也有相关内容可以借鉴(也有群)
6、控看个人预算买,主要还是看你之后飞啥比较多

网友:
四通:首推E_sky的F150。这个机器很皮实。
6通:首推 谷天的S2 有自稳模式和3D模式。遥控器推荐futaba的16IZ。

一般的入门知识可以多读一读说明书,比如 雷虎(繁体中文/英语),hirobo(日语/英语)这些老厂的,或者在直升机的群里问。

网友H:
1 模拟器练习
2 谷天S1 找草地
3 进群

网友:
k110是很早之前的练习神机 今年新出的小鸡比k110更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买个控,二手14sg(700-850),二手16sz(1500-1800),二手18sz(2500左右),配模拟器,你原来有也行 ...

怎么给你加分啊,没找到加分点赞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热心推荐。
我买了个美嘉欣F48回来试试水,还没到货。
现在模拟器飞700能对尾悬停了,但是不太稳定,要多练习。
等我F48飞熟练了,再模拟器练倒飞这些,练好了上X360试飞。

网友:
朗宇M1,地下车库、小区草坪都可以飞。

网友H:
X360已经不是这个级别的最佳练习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60已经不是这个级别的最佳练习机了

到我需要买新飞机的时候再看什么型号比较好。
我昨天在模拟器里面试了一下倒飞,没倒过来,应该是我桨距给的太小。
模拟器还是很好的,想怎么玩都可以,练好了再飞真机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模拟器练习
2 谷天S1 找草地
3 进群

麻烦发个群号,我进去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发个群号,我进去学习。

没有Q群 都是微信群 你可以问谷天 朗宇 小罗等在淘宝店的客服

网友I:
去b站搜索c4教主,看他的视频,再做决定。它的视频已经做得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b站搜索c4教主,看他的视频,再做决定。它的视频已经做得很好了

好的,感谢。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B:
家里飞模拟器,入门可选伟力的110,不过即使是110也不太适合室内飞,室内飞4通小鸡练练四面悬停可能还凑合 ...

110设置复杂,可惜977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入门机可以用我自己的遥控器。我是富斯i6x遥控。

伟力911锤子小机,现在只能在闲鱼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良心推荐

不但炸,还射桨……都是踩着尸体过来的

网友:
现在老手基本上不上论坛了啊,以前那一个热闹啊,装机贴调试贴什么的好多。 建议模拟器练好,四面悬停练到过关,不错舵,然后直接300~400mm桨级别起步,例如360,朗宇M4,谷天RS4这些。以前我们基本清一色450起步。新手不要玩这些小飞机,这些小飞机要等到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飞好。直升机除了这些小飞机,基本上都是KIT,要自己组装,组装过程也是就是学习提高的过程,并且组装直升机其实是玩RC直升机过程中非常享受的一部分内容。陀螺吗就用K8,直升机的调试知识翻论坛老贴,很全,那个K8的贴基本都包含了。

网友(2024-08-08):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入门机可以用我自己的遥控器。我是富斯i6x遥控。

富斯i6x遥控,能飞伟力911吗?
伟力911超经典的,耐摔。
不过现在不好买了,二手上有

网友J:
有大佬改过开源飞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大佬改过开源飞控吗

我还有几百个ESKY的三轴陀螺仪接收机,目前只有几个发射机,如果可以破解开源那就好了,毕竟当年这批货都是宝贝,几百一个,跟VBCT设置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