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电装设备的安放位置问题,谢谢!

楼主(2024-03-12):
新人请教一下电装设备的安防位置问题,谢谢!
我想按照下面的摆布方式安装,请问是否可行?考虑重心及检修问题

谢谢各位老前辈!

网友A:
对了的哈,在重心处,前后展开布局,要考虑检修口,能顺利维护更换设备。接收机尽量放上层建筑,尾部很容易进水。另外就是,你的方向舵机是什么型号,这个长度的船,应该考虑使用标准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的哈,在重心处,前后展开布局,要考虑检修口,能顺利维护更换设备。接收机尽量放上层建筑,尾部很容易 ...

非常感谢,那我把接收机改在上层建筑,我用的舵机是——辉盛9g金属舵机,玩固定翼用的小型舵机

网友B:
重心在中线上,然后重心位置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中线上,然后重心位置对,就行了

好滴,谢谢

网友C:
接收机位置容易进水,而且信号不好,这么大船用俩550 是要飞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我把接收机改在上层建筑,我用的舵机是——辉盛9g金属舵机,玩固定翼用的小型舵机

方向舵机小了,换成标准舵机,995,996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位置容易进水,而且信号不好,这么大船用俩550 是要飞么?

接收机位置改到上建内,玩固定翼落下的病,总是怕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机小了,换成标准舵机,995,996这种。

方向舵很吃力吗?总感觉9G的金属舵机力道够呢,好的,我试下,不行的话就换995标准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