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亚拓Ds520尾舵机是宽频还是窄频?

楼主(2024-03-13):
如题 麻烦老鸟指导下

网友:
印象中亚拓就没有窄频的舵机,都是宽频的,为了确认下特地为你百度了

我之前折腾ESKY十几年前VBCT式的陀螺仪只能使用宽频舵机,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亚拓那个宽频的锁尾尾舵很容易坏,但只有它是宽频的不得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