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无刷电机的霍尔元件

楼主(2024-03-13):
  改造电动车无刷电机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霍尔元件为什么用磁铁靠近方法,测量输出无电压变化,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电机问题,结果测了3个电机都是这样,这和网上说的用磁铁检测方法不相符。但是普通的无刷电机霍尔都可以用磁铁检测到输出电压变化。  买到的43F霍尔也无法检测到电压变化,请教下是不是霍尔型式的问题,什么样的霍尔才能用磁铁检测到电压变化?

网友:
搜开关霍尔和线性霍尔

网友A:
最常用的有霍尔驱动板是120度,霍尔器件分布是不是也是1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有霍尔驱动板是120度,霍尔器件分布是不是也是120度.

120度是指的电角度,和绕组、磁极有关系,不是机械上的120度

网友:
霍尔也有很多类型,比如车模有感马达,用的一般是双极性锁存霍尔,用来检测n极和s极的变化从而检测转子的位置,逻辑是n极输出高电平,s极输出低电平(也有可能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