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3d打印机底层打印不好怎么处理

楼主(2024-03-14):
最近整了个创星元x3的原来的挤出机力度不够更换了个BMG的,试打了几个发现底层打印的一塌糊涂, 靠打印头前方开始会出现小颗粒,然后就喷嘴路过就会跳,平台调高了还是这样,但是向上打又没问题了,大神帮看看那些地方需要调整下

网友:
打印的什么材质?pla吗
热床温度多高,明显是吐丝温度太高了
另外,热床不平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打印低层的时候风扇没启动? 不一定正确昂

楼主:
谢谢回复,打的abs,底板70,喷嘴250,这个机器喷嘴没有风扇但是主板有风扇接口

感觉平台问题不大,四方都有这问题

感觉平台问题不大,四方都有这问题

除了底层250-205感觉差不多,没明显缺陷是不是可以选中间值

除了底层250-205感觉差不多,没明显缺陷是不是可以选中间值

楼主:
软件重装了

改了下开关机g代码,时间没有了,昨天重装了软件里面的设置好像还是原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改了下开关机g代码,时间没有了,昨天重装了软件里面的设置好像还是原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底层速度慢一点,小颗粒一般挡不住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速度慢一点,小颗粒一般挡不住热头。

谢谢指教

网友:
换喷嘴,可能喷嘴堵了

网友(2024-04-17):
这么严重,挤出量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