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美嘉欣F48方向舵是反的

楼主(2024-03-17):
纯新手入了个美嘉欣F48
到手按说明书调试好后可以起飞,目前只学会对尾悬停。
但是方向舵一直是反的,说明书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问了卖家,老板说按模式切换按钮可以调,但实测调不了,只能把方向舵从左摇杆调到右摇杆,方向舵还是反的。

我的小飞机目前是:尾巴偏右我想修正时〈我感觉应该往左边打方向舵〉实际需要往右边打方向舵,导致我经常打错方向舵。
我感觉是反的,请教一下各位老模友,我该怎么调。

网友A:
会不会是尾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尾桨装反了

我试过把尾桨换一面安装,直接没法飞,一给油门就快速自旋,尾桨肯定是没有装反。

网友A:
打个比方,飞机姿态机头机尾分别是11点和5点方向,尾巴对你是偏右的,机头是偏左的,修正应该是看机头方向,打向右方向才能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飞机姿态机头机尾分别是11点和5点方向,尾巴对你是偏右的,机头是偏左的,修正应该是看机头方向 ...

我看入门教学帖说一定要让飞机尾巴对着自己,打杆方向才是一致的。你现在又说要看机头,我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A:
尾巴是对着自己练习,方向看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是对着自己练习,方向看机头

谢谢大佬!现在知道了,转向是往哪边打杆机头往哪边转,不是看机尾。